关于利用STM32F4移植 FATFS文件系统通过SDIO读取mSD卡的问题

楼主:
本人想STM32F4通过FATFS文件系统,SDIO读写micro SD卡,可是调试发现,可以创建txt文件,但是里面却无法写入数据,这是怎么一回事?如下图,,

网友:
能创建成功底层函数应该没问题,写入不进去报错1的话表示FR_DISK_ERR,但是这个错误提示太笼统,建议你试试读取文件内容试试再。

网友:
记得ST的库中,有几个宏定义需要设置, 在 ff.h 中。

网友A:
剩余容量:0MB,能写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余容量:0MB,能写成功?

可是SD卡是空的。。。。这块也不知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我当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出现的错误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将FatFS文件换成了ST例程里面的FatFs版本问题就好了。

网友:
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用FA_CREATE_NEW试试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