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这是个无刷直流电机驱动部分电路图,请问为什么R74和R78选择300欧姆的阻值呢? 请问R80的作用是什么,R80是选水泥电阻还是康铜丝呢,各位专业人士可否点拨下小弟

网友:
HIN和LIN两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相当高,串联300欧电阻也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不过,除非设计者有什么特殊目的,否则串联这两支电阻似乎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
为什么R74和R78选择300欧姆的阻值呢?R74,R78 是两个限流电阻,阻值没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
R80是选水泥电阻还是康铜丝呢,最好用康铜丝,相对而言,温漂小,精度高。

网友:
1、为什么R74和R78选择300欧姆的阻值呢?

这两个电阻可以不要。使用那个电阻,这要问设计者。

2、R80的作用是什么,R80是选水泥电阻还是康铜丝呢,

这要根据自己情况,-----  考虑安装问题。  想用什么电阻都成,哪个方便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