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小问题

楼主:
#include
sbit LED1=P0^0;
sbit KEY1=P2^1;

void main()
{
        while(1)
        {
                LED1=~KEY1;
        };

}

这是本人写的按键控制一个灯的程序  这个程序只要你一直按着灯就一直亮,松开灯才灭。 不知道怎么写 才能按一次就亮一下就灭, 一直按就不亮,这个程序怎么改呢??小白

网友:
keneng 检测 按键松开的动作。有松开,并判断之前按下时间,符合就点亮灯,然后熄灭。否则不亮。把这个逻辑实现就行了。

网友A:
这个程序,因为按下按键的时候,P2^1的电平一直保持低电平(因为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所以假设这里是低电平),取反之后,P2^0口就一直是高电平,所以LED就一直亮。当你松开手之后,P2^1电平保持高电平,所以取反之后P2^0口就是低电平,LED就灭了。
你要的这个功能,我猜测要用中断来实现会好一点,按键检测的中断用边沿触发,中断函数里面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并用一个短暂的延时后再次检测按键的电平,用来确定按键是否是一直按下的状态;同时在主程序中while(1){按键扫描},当扫描到按键松开之后,就设置LED灭。

好吧,大概就是这么多吧。如果不理解的话,先做简单的功能吧,然后继续往后面学习,相信你学到一定程度后,会突然有灵感的。

网友:
这个如果你上心的话,其实书上是有例程的,跟你讲的是一样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因为按下按键的时候,P2^1的电平一直保持低电平(因为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所以假设这里是低电平 ...

懂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