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了多个开发板的MicroPython固件

楼主:
今天将多种开发板的固件都更新到了1.9.1,请大家测试。

  • STM32F769DISC
  • NUCLEO_F446RE
  • STM32F7DISC
  • PYBNanoV11
  • NUCLEO_L476RG
  • STM32F429DISC
  • CANNON
  • STM32L476DISC
  • NUCLEO_F767ZI

固件下载

网友A:
LZ,STM32F429DISC好像是带外面的sram的,我单独一个F427VET6可以用这个固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STM32F429DISC好像是带外面的sram的,我单独一个F427VET6可以用这个固件么?

可以的。miropython目前没有使用外部的SRAM。

网友:
解释器太占资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miropython目前没有使用外部的SRAM。

谢谢!

网友A:
请问原开发板的晶体是多少M的,我用DFU下载成功了固件,win7都说是不可识别的设备。8M,12M都用了。不知哪里的问题。用JTAG下载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原开发板的晶体是多少M的,我用DFU下载成功了固件,win7都说是不可识别的设备。8M,12M都用了。不知哪 ...

Nucleo都是8M的时钟,DIscovery就需要看文档,各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原开发板的晶体是多少M的,我用DFU下载成功了固件,win7都说是不可识别的设备。8M,12M都用了。不知哪 ...

另外连接USB时,注意电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