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继电器是ESD器件吗?依据是什么?

楼主:
请教一下,继电器是ESD器件吗?依据是什么?

网友:
继电器与ESD器件, 风马牛不相及也

网友: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先说清楚你的“ESD”是啥意思?

网友:
两者完全不同。 我们把ESD对策产品称为「ESD器件」。常用ESD器件主要有片式压敏电阻、聚合物抑制器和瞬变电压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