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动布线不短路 手动布线就短路?

楼主:
不短路那个是 自动布线后的。短路那个是删除一段走线后,手动加上去的  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PL画无网络的2D线的,所以默认是无网络连接。
PT在两个相同网络间连线,那么连的这根线就是有网络的。

网友:
是交互式连接与走线的问题吗?俩者不一样吗?

网友:
谁和谁短了,所谓短路,至少两条线连在一起
应该是违反规则,比如线宽,线与器件距离

网友:
如线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于设定的最小间距,就会变成这个颜色。也有其他原因

网友:
不能用P+L连线,
如果用P+T连线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P+L连线,
如果用P+T连线就不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画无网络的2D线的,所以默认是无网络连接。
PT在两个相同网络间连线,那么连的这根线就是有网络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