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lps22hb或者lps2thb可以在水下测量水压吗?

楼主:
 st的lps22hb或者lps2thb可以在水下测量水压吗?

网友A:
不可以。测水压的传感器都不是单一元件而是组件,需要考虑防水以及承压问题,量程也跟常规压力传感器不同。需要水压传感器可以去买专门的组件或变送器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测水压的传感器都不是单一元件而是组件,需要考虑防水以及承压问题,量程也跟常规压力传感器不同。 ...

从这个帖子上看是可以防水的啊,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275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帖子上看是可以防水的啊,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2754-1-1.html

按照水深2米处的压力值约为1.2bar,而lps25hb的量程是1.26bar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测的啊?
除非这个防水不能防几米以下的浸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水深2米处的压力值约为1.2bar,而lps25hb的量程是1.26bar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测的啊?
除非这个防水不 ...

我这个是要放在手环上,做溺水报警用的,所以体积要小,一般的变送器体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帖子上看是可以防水的啊,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2754-1-1.html

此防水非彼防水,是否承受水压才是关键,另外还有防锈蚀等要求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要放在手环上,做溺水报警用的,所以体积要小,一般的变送器体积很大

想法不可行,一是仅靠压力的时间积分不可靠,因为溺水不一定承压很大,也可能压力远大于两米。二是靠什么报警?手环能携带的能量非常有限,体积也很有限,并没有可靠的方法在溺水后及时收到报警信号。

网友:
LPS22HBTR 是不防水的, 防水气压的型号是LPS35HWTR。水压和气压没有等量关系,无法转换。

网友:
水压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应该不是一个东西
使用lps22在水下测量压力可以将传感器密封起来
通过测量密封腔内的气压来得到水压
例如装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测量水面时瓶子内的气压再测量水下瓶子的气压
通过计算应该能得到水下的压力,不过还要考虑瓶子自身材料和的结构
气压传感器的量程和精度也需要考虑
比如如果想测量深水压力,可以使用类似玻璃瓶这样的防水结构,来减少水压对瓶内气压的影响
增加测量范围,但是会降低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