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下该电路中 R3 C1 C2 C3的作用还有这个值是什么来的? R3和C1是一个滤波电路吗? C2是一个滤波电容吗?

网友:
要想网友解释“该电路中 R3 C1 C2 C3的作用还有这个值是什么来的?”,网友们先要知道你这个电路是怎么来的。

网友:
“R3和C1是一个滤波电路吗?”
如果该MOS管构成的是线性放大电路,那么R3和C1是低通滤波。但此电路看上去不像是线性放大电路。

网友:
“C2是一个滤波电容吗?”
C2和R2构成低通滤波电路。但前面已经说过,此电路不像是线性放大电路,故而无法知道C2和R2在此有什么用。

尤其是C3和D3,那绝对是胡闹。

网友:
物理学中, 参数必须有单位, 不标单位者默认为国际单位中的基本单位, 电容器的基本单位是法拉.
在电子学中, 法拉的单位太大, 容量的某些数量级用科学计数法标示, 默认单位为pF, 如223意思是22E3, 即=22*10^3(pF)=22nF=0.022uF, 其它形式的标示方法统统都必须有单位, 楼主的电容究竟是多大?

网友A:
楼主把图换了。原来的图,门极上接有680欧电阻R2,还有个保险丝,现在只能看到半个R2。
漏极原来分成两个支路,现在完全看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图换了。原来的图,门极上接有680欧电阻R2,还有个保险丝,现在只能看到半个R2。
漏极原来分成两个 ...

电路图已更新,这个电路就是通过控制mos管的电压来控制风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已更新,这个电路就是通过控制mos管的电压来控制风机电压。

回到首帖问题“该电路中 R3 C1 C2 C3的作用还有这个值是什么来的?”
这是一个线性控制电路,或者叫线性放大电路。据我看,该电路是个半生不熟的人(北京话叫二把刀,意思是懂一点,却又不全懂)设计的。各元件数值也是碰的或者说是蒙的。从C3和D3的联接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元件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到首帖问题“该电路中 R3 C1 C2 C3的作用还有这个值是什么来的?”
这是一个线性控制电路,或者叫线性 ...

那R3与C1 在一个RC滤波电路吗?C2是高频滤波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R3与C1 在一个RC滤波电路吗?C2是高频滤波电容吗?

R3与C1串联后接在MOS管漏极和门极之间,形成负反馈。但并不是简单的低通滤波,连同MOS管在内应该说是一零点一极点的滤波电路(幅频曲线像个台阶)。
C2和R2R4构成一阶低通滤波(幅频曲线没有台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与C1串联后接在MOS管漏极和门极之间,形成负反馈。但并不是简单的低通滤波,连同MOS管在内应该说是一零 ...

那个R2是不是启动电阻防止电机抖动,R4是不是保护电阻防止mos管击穿?C2是是不是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R2是不是启动电阻防止电机抖动,R4是不是保护电阻防止mos管击穿?C2是是不是高频滤波电容?

“那个R2是不是启动电阻防止电机抖动”
据我看,不是。

“R4是不是保护电阻防止mos管击穿?”
有这个作用。但已经有D1和D2保护,R4是重复的。不过电阻很便宜,加上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R2是不是启动电阻防止电机抖动”
据我看,不是。

“R4是不是保护电阻防止mos管击穿?”
有这 ...

能请教一下那个R3的值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一下那个R3的值是怎么算的呢?

“能请教一下那个R3的值是怎么算的呢?”
前面已经说过:R3C1串联后接在漏极与门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电路。不同于普通低通滤波,这是幅频曲线有“台阶”的滤波器。R3数值与“台阶”的转折频率以及“台阶”高度有关,而且必须和C1一起计算。
但是,我猜测原设计者是葫芦取了个数值,或者是看到别人这样用,照猫画虎选了个差不多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