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中断与定时中断同时开启,只有定时中断好用,串口无法通讯

楼主:
只能实现定时器中断,无法实现串口中断发送数据,但屏蔽掉定时器中断服务子程序后串口中断就好用,求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发送端程序

#include //通用89C52头文件

sbit bz = P2^4 ; //端口定义

bit  send_ed = 1 ;

sbit LED = P1^7 ;

char fe;

//发送

/***************************************************************************/
void init()
{
                PS=1;
            TMOD=0x21;            //定时器1和2工作方式2(8位定时/计数)

            PCON=0x00;     //SMOD=0,不加倍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H1=0xfd;     //定时器1设置初值,波特率9600bit/s,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
            TH0 =(65536 - 5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 256;
        ET0 = 1;
        TR0 = 1;
}

void fasong()
{
                        if(bz==0)
                        {
                        fe = 0;
                        }
                        else
                        {
                        fe = 1;
                        }
                        if(send_ed == 1)
                        {
                        ES=1;
                SBUF = fe;        //发送数据
                send_ed = 0;
                        ES=0;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

            while(1)        //主循环

            {

        fasong();

            }

}

void ser() interrupt 4//串口发送,中断方式

{
            EA = 0;
        if(TI == 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空发送标志位

                send_ed =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 = (65536 - 5000) / 256;
        TL1 = (65536 - 5000) % 256;
        LED = !LED;
        }

接收端程序

#include //通用89C52头文件

sbit bz = P1^0 ;
char fe;
bit new_rec = 0;
sbit LED = P1^7 ;
/***************************************************************************/
void init()
{
                PS=1;
            TMOD=0x21;            //定时器1和2工作方式2(8位定时/计数)

            PCON=0x00;     //SMOD=0,不加倍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H1=0xfd;     //定时器1设置初值,波特率9600bit/s,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A=1;        //打开总中断

//            ES=1;        //打开串口中断
            TH0 =(65536 - 5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 256;
        ET0 = 1;
        TR0 = 1;
}

void jieshou()
{

                   if(new_rec == 1)
                ES=1;
            fe=SBUF;        //接收数据

        new_rec = 0;
                ES=0;
                if(fe == 1)  bz = 0;

        if(fe == 0)  bz = 1;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

            while(1)        //主循环

            {
                        jieshou();

            }

}

/***************************************************************************/

void ser() interrupt 4//串口接收,中断方式

{
                EA = 0;
                if(RI == 1) //如果收到.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
                EA = 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 = (65536 - 5000) / 256;
    TL1 = (65536 - 5000) % 256;
    LED = !LED;
}

网友:
注意中断优先级设置,同时要尽量简化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if(new_rec == 1)
                ES=1;
            fe=SBUF;        //接收数据
这里应该有括号

另外这里
if(fe == 1)  bz = 0;
if(fe == 0)  bz = 1;
也没看明白,直接做SBUF的逻辑就行了,没必要倒来倒去。

网友:
看不懂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