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问题

楼主:
      我想仿真看看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大,高压运放输出波形怎么变化。
      如下图所示:这一款高压运放PA88的增益带宽积为2MHZ。      我的测试信号是:同相输入,输入信号为0-5V的正弦波,放大倍数为10倍。

     图示为示波器显示的波形,这两个波形的区别是:右下角的时间不同,我设置了multisim中的交互式仿真时间。我不明白的是,这个时间该怎么理解,当输入信号为2KHZ时,按左边的图示,波形没有出现失真,右边的波形出现失真?

网友A:
“当输入信号为2KHZ时,按左边的图示,波形没有出现失真,右边的波形出现失真?”

波形不同,那不是“失真”,可能是你仿真步长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信号为2KHZ时,按左边的图示,波形没有出现失真,右边的波形出现失真?”

波形不同,那不是“失 ...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以后仿真的时候,该怎么看出在多少频率时出现失真呢?

网友B:
你把输入信号的赋值调小,试一下,调到200m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输入信号的赋值调小,试一下,调到200mV吧。

可是我不懂的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意思?我实际需要放大的信号就是这么大

网友C:
楼主都会用交互式仿真了,还不知步长?
Multisim仿真中用交互式仿真,就应该设置步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会用交互式仿真了,还不知步长?
Multisim仿真中用交互式仿真,就应该设置步长的

我感觉这个步长就是在示波器上显示波形的快慢。可以怎么理解上面的两个波形图呢?不同的步长,图形显示不一样

网友:
在multisim仿真时,为了增快仿真时间,采用交互仿真,设置步长,,
有一点需要注意,步长时间越小,仿真越精确,步长时间越长,仿真不精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以后仿真的时候,该怎么看出在多少频率时出现失真呢?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其实qwqwqw2088在6楼和8楼已经解释了。考虑到你的基础知识水平,我为qwqwqw2088作个补充。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用来计算弹道,亦即炮弹飞行的轨迹的。计算机如何计算?计算机根据炮弹现在时刻的参数,包括炮弹的飞行速度、飞行方向、受到的重力、空气阻力、质量等等,计算出炮弹下一时刻的飞行速度、飞行方向、受到的重力、空气阻力、质量等,再根据下一时刻的飞行速度、飞行方向、受到的重力、空气阻力、质量等,计算下下时刻的飞行速度、飞行方向、受到的重力、空气阻力、质量等。两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步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以后仿真的时候,该怎么看出在多少频率时出现失真呢?

计算机进行电路仿真也是一样。根据现在时刻电路的状态,包括输入电压瞬时值、运放参数、反馈电路参数……计算下一时刻电路状态,再根据下一时刻电路状态,计算下下时刻电路状态。
qwqwqw2088在8楼已经说了“有一点需要注意,步长时间越小,仿真越精确,步长时间越长,仿真不精确”。我再补充一句:步长时间越小,计算机仿真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显得很慢),因为计算机要计算的时刻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其实qwqwqw2088在6楼和8楼已经解释了。考虑到你的基础知识水平, ...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计算出的点越多,轨迹越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计算出的点越多,轨迹越准确?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计算出的点越多,轨迹越准确?”
对运动物体,可以用“轨迹”。对你的仿真,只能叫“波形”。
当然是步长越小,仿真越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步长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其实qwqwqw2088在6楼和8楼已经解释了。考虑到你的基础知识水平, ...

我一直以为是不断地去算一个很复杂的神马公式, 或是解一个很复杂的方程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