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采用胜利4位半表测STM32L452低功耗电流

楼主:
申请项目经过了一番研究,手头最好的万用表是胜利4位半的带自动记录的86E表,最低电流为2.xuA,显然在测试uA级别还是够的,但到nA级别就不够了,算一下至少需要5位半的电流表,只能先用4.5位表直测功耗情况,之后再设计搭电路测试。
查看网友的测试非常有启发,不在程序运行起来,关键的是当手头没有合适的设备如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按照思路先下载新版的STM32CubeL4工程文件,这个文件非常大,解压后居然有近1.2GB,当然里面还有其他芯片的工程。下边开始用普通的方法实验低功耗模式,本实验选择的是官方已经做好的由串口控制输入信号选择工作模式,下边的列表就是从串口输入数字+回车后的运行模式,实验是从13->0的顺序,照片也是按照倒序排列。
0        (SHUTDOWN)
1        (STANDBY)
2        (STANDBY + RTC)
3        (STANDBY + RTC + SRAM2)
4        (STOP2)
5        (STOP2   + RTC)
6        (STOP1   + MR OFF)
7        (STOP1   + MR OFF + RTC)
8        (LPSLEEP 2MHz         - FLASH OFF)
9        (LPRUN   2MHz         - with FLASH ART ON)
10        (SLEEP Range 2, 24MHz - with FLASH ART ON)
11        (SLEEP Range 1, 80MHz - with FLASH ART ON)
12        (RUN   Range 2, 24MHz - with FLASH ART ON)
13        (RUN   Range 1, 80MHz - with FLASH ART ON)
北京早晨的室温较高,试验温度在27.5度左右,不是25度,所测数据稍高点。只是在模式1和0时的数据差的较大一些——4.5位的万用表在uA档上只能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nA的数值。而Low-power run mode  1MHz 25 °C  130uA这一项的实际测试是在2MHz,频率高1倍数据为225uA接近1倍,基本符合结果。具体看照片。
照片01~03为开发板和芯片照。照片04是串口开机后的截屏。照片05~18分别为上表13~0的顺序运行IDD测试照片,注意电流档开始在mA,后来一直是uA挡。照片19是启动后的IDD电流显示值。
照片21~29是整机从13倒序测试的照片,照片28从模式8向下之后的整机电流就不变了,都低于2mA,可以理解此后的再减低芯片的功耗模式,以对整机电流没有贡献了。
结论:
1. 实验尽管不具备标准实验室的恒温、恒湿、稳定干净电源等条件,但整体电源还是干净的;
2. 测试的条件有限,手中的万用表是胜利86E,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只是检验时间已过了近2年;
3. 室温27.5度,测试完成室温上升了0.5度,在可控范围;湿度50%,还是比较好的测试环境;
4. 测试数据只有3点与给出的不太一致:PL RUN 1MHz 125uA,实际是在2MHz下,电流为225.1uA接近125X2的250uA;还有就是低于uA是的nA由于表的缘故,只能显示到uA以下2位,并且系统误差明显加入,StanBY为0.14uA=140nA,与125nA误差在十几%以内;SHUTDOWN为0.05uA=50nA,距离37nA也还较近,可以参考;
5. 最后STM32L452芯片就有丰富的低功耗工作模式可供低功耗应用时选择,而许多模式的功耗已是许多电池自然损耗的电流,因此非常适合作为电池供电的场合使用,并且非常适合用于扔那不管,不定期启动测量和检测仪表应用,如果增加一块可见光充电装置,可以说使用寿命就是电路或电池的寿命了。给出对应要求的测试数据都有偏差:
1、Low-power run mode  1MHz 25 °C  130uA 实测 Low-power run mode 2MHz 27.5度        电流=225uA
2、Run mode 80 MHz  25 °C 8.45mA                  实测 Run mode 80 MHz  27.5度                        电流=8.701mA
3、Shutdown  RTC disabled 3 V 25 °C 37.0nA 实测 Shutdown  RTC disabled 3V 27.5度        电流=50nA
4、Standby 125nA                                          实测 Standby         27.5度                                电流=140nA
最后说明一点的是:实验数据仅仅一组是不够的,按照分布误差和测试误差,应该再多几组,去掉失误的保留可靠的3组数据做算术平均是比较靠谱和可靠的。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做这样的测试。Sorry。

网友A:
芯片特写怎么拍出来的?一直比较好奇这种图片怎么拍出来的,上次问他们说是手机后面加了放大镜就可以拍,是这样吗

网友B:
几微安灯亮不了啊,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特写怎么拍出来的?一直比较好奇这种图片怎么拍出来的,上次问他们说是手机后面加了放大镜就可以拍,是 ...

是用的佳能PS N2相机微距拍的特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微安灯亮不了啊,不解

IDD测的是芯片的电流,而那个LED是整机的电流,21~28照片就是,到模式8以下,电流一直稳定在1.8mA。注意看前是几张照片和后几张照片测电流的开关位置不一样。这是官网上的测试芯片电流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佳能PS N2相机微距拍的特写,谢谢

哦哦,我去 都用起来相机了。。。。。。。

网友D:
求助一下第二关那个多选题答案是什么?我选错了,通关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一下第二关那个多选题答案是什么?我选错了,通关失败

我也是错的,不知道哪题错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