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13岁小朋友写的microbit短消息程序

楼主:
这是国外一个13岁的小孩威廉写的程序,可以在microbit之间通过无线发送短消息。在microbit官网上,把这个程序叫做“Will's Micro:bit Txting Program”。

它的使用方法是:将pin0和pin1短连起来,可以循环选择字符或数字,按键A添加一个字符,按键B发送消息。两个microbit就可以使用它,多个microbit也可以。通过mu或者其它python editor输入程序,然后产生HEX文件,并下载到microbit就可以使用了。

from microbit import *
import radio
import random
import microbit

#setup radio
radio.config(length=251, channel=53, power=4)

sending = 1

def Phone():

    #initialise radio
    radio.on()
    while True:

        msg = str(radio.receive())

        global sending

        if sending >= 2:
            sending = 0

        #select page
        while sending == 1:

            message = 0
            messages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global tosend
            tosend = messages[message]

完整程序发不上去,总是提示关键词禁用,大家看附件吧。英文说明见本贴开始的链接。

网友:
13岁  太不简单了啊

网友:
感觉白活了

网友:
你确定是13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icrobit.org/en/project/2017-05-25-will-txting/

可以参考官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