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膛炮炮弹以什么样的姿势落地?

楼主:
线膛炮的炮弹发射出去之后, 以每秒几百转的速度绕中轴旋转, 以保持弹体的姿态. 然而, 由于弹头的轨迹是抛物线(实际上因空气阻力作用会有变化), 弹头的运动方向一直在变, 但是弹头仍然保持原来的姿态, 落地时是弹头的姿态是A还是B?

网友:
我选 A,因为旋转修正阻力力矩的影响,如果B的姿态旋转炮,炮弹就会显然的偏向一个方向,而不是会抛物线

网友:
没仔细想过,但是猜测受到空气阻力的不仅仅是前进还有炮弹的自转,结果是A,否则落地的炮弹如何触发其引信?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人答错,但为什么则未必都能说的上来。把难度加大一点:把一门现役155加榴炮在月球上以45度角仰射,炮弹落地时会是个什么姿态?

网友:
A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人答错,但为什么则未必都能说的上来。把难度加大一点:把一门现役155加榴炮在月 ...

你太会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人答错,但为什么则未必都能说的上来。把难度加大一点:把一门现役155加榴炮在月 ...

哈哈  这个问题等晚上出去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就知道了,说不定能看到一棵流星从月球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个问题等晚上出去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就知道了,说不定能看到一棵流星从月球飞来

两个不可能: 1, 榴弹炮的初速离月亮的逃逸速度还差一大截, 不会离开月球; 2; 155炮弹的发射药能量也就相当于100公斤火柴头, 在月球上10mS烧光, 亮度相当于100公里外划燃一跟火柴, 你确定一台头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个问题等晚上出去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就知道了,说不定能看到一棵流星从月球飞来

概念错误啊。流星是微小星体进入地球大气层因空气摩擦高温才发光的,从月面炮口射出的炮弹顶多只能反射点光线,那可不是什么流星。再说了,凭155加榴炮,就是定格装发射药,炮弹想脱离月球的引力也差的实在太远了,炮弹根本就不会成为流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不可能: 1, 榴弹炮的初速离月亮的逃逸速度还差一大截, 不会离开月球; 2; 155炮弹的发射药能量也就相 ...

实际亮度要低得多,因为月面没有空气,全凭发射药燃烧释放的气体和其中的微粒才能勉强在炮口散射一点发射药燃烧时的火光。就算炮口正对地表的观察者,因炮弹的挡光,也只能看到微弱的光环,亮度实比100公里外的火柴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亮度要低得多,因为月面没有空气,全凭发射药燃烧释放的气体和其中的微粒才能勉强在炮口散射一点发射 ...

言之有事, 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一来就无法量化了, 只能得到一个范围.
不过, 我在研究真空扩散速度时, 发现了一个可以用常规火箭达到很高真空比冲的方法: 把喷嘴做到几公里长, 喷气速度可达到几十万米/秒, 只不过人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喷嘴

网友:
绿线, 是70后或更老的家伙伙所熟悉的陀螺, 在被抽动时扭动的样子. 看到这里, 主贴的问题似乎有答案了: 弹头弹道发生弯曲时, 面向面的部位受到侧向空气阻力, 好像一跟小皮鞭轻轻地抽弹头, 于是弹头的轴产生一定程度的扭转, 其"影子"是一个锥形, 空气阻力会让这个锥形的轴(细红线)保持为切线方向.  但是, 我上面的分析, 必须的条件是: 弹头尖部是扭转的原点. 然而陀螺之所以以尖部为原点扭动, 是因为尖部承受了全部的重量, 与地面有较大的摩擦力, 但是弹头尖部与空气并没有很大的摩擦力. 谁来点别的有力点的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际亮度要低得多,因为月面没有空气,全凭发射药燃烧释放的气体和其中的微粒才能勉强在炮口散射一点发射 ...

你确认没有氧气,发射药能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没有氧气,发射药能燃烧?

“你确认没有氧气,发射药能燃烧?”
那还用说么?百分百确定。炮弹又不是内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没有氧气,发射药能燃烧?

这位, 初三化学可能不及格吧. 现代火药是氧化剂和还原剂按氧化-还原反应方程配比的混合物, 中国的黑火药的配方, 则是"试"出来的, 古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没有氧气,发射药能燃烧?

你觉得密封在弹壳里的发射药如果需要氧气助燃,那在地面的火炮从哪儿进气?得进多少气?有人为此拉风箱、扇扇子么?那炸弹爆炸又是怎么解释呢?
知识不是靠死记硬背才掌握的,而是要靠思考,仅运用逻辑,哪怕完全不知道化学,开枪、开跑要不要氧气助燃都可以得出正确答案。知道怎么思考,比你记住一万条“燃烧需要氧气”这样的死知识要有用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密封在弹壳里的发射药如果需要氧气助燃,那在地面的火炮从哪儿进气?得进多少气?有人为此拉风箱、 ...

后面反应不需要氧气,这我明白。

但我觉得最初的燃烧需要氧气参与,可能是极小量的,让后燃烧促进化学反应,产生氧气,这样正反馈,温度越高,反应越剧烈,产生氧气越多,燃烧越剧烈。

只是最初的反应肯定是需要高温的,获得这个高温不需要氧气吗,那么问题是最初如何燃烧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反应不需要氧气,这我明白。

但我觉得最初的燃烧需要氧气参与,可能是极小量的,让后燃烧促进化学 ...

百年来, 火器的击发装置不外乎是火帽和雷管, 而这两种击发装置的核心材料就是雷酸汞, 又叫雷汞. 雷汞在受到撞击,挤压和高温时, 发生分解并产生大量的热, 化学反应如下, : Hg(ONC)2=遇热或撞击=Hg↑+2CO↑+N2↑, 这需要O2吗?

网友:
雷汞具有毒性, 且对封装用的金属有腐蚀性, 制式弹药的寿命主要由火帽决定. 后来人们又发现一种无腐蚀性的起爆药:叠氮化铅, 不过太敏感了, 安全性不是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年来, 火器的击发装置不外乎是火帽和雷管, 而这两种击发装置的核心材料就是雷酸汞, 又叫雷汞. 雷汞在受 ...

火帽雷管知道,但不知里面的东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