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引脚12 数字怎么对换?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选中引脚,可以移动吗。换了位置,只是原理图上引脚位置的差别。对电气连接关系没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引脚,可以移动吗。换了位置,只是原理图上引脚位置的差别。对电气连接关系没影响。

就是数字12 没有实际意义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数字12 没有实际意义喽?

只改变原理图的引脚位置,对实际连接关系没有影响,只是在原理图上,显示的位置有差别。 看的图多了,你就会发现,有的芯片引脚顺序故意和实物不同,是为了原理图连线看着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改变原理图的引脚位置,对实际连接关系没有影响,只是在原理图上,显示的位置有差别。 看的图多了,你 ...

嗯嗯

网友:
用鼠标点住,按y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