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画好以后自信满满,等拿到板子以后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注意啊!

楼主:
过孔被批量改小了,现在螺丝都不能装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蓝雨夜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板子,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板子,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小车!

网友:
好卡哇伊的板子

网友:
LOGO帅呆了  大神也有马虎的时候啊 坐等小车跑起来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我也很喜歡玩小車

网友:
板画的不错
啥软件搞的
螺钉孔搞小了有时很无奈哦

网友B:
被改小?投诉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改小?投诉他们

是自己设计的原因

网友C:
螺钉孔搞小了还是有得救啊,要是IC引脚搞反了那才是麻烦,以前我同事就出过几回这样的差错,IC的方向都弄错过,还经常把三极管的脚位连线接错

网友:
看起来好像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画的不错
啥软件搞的
螺钉孔搞小了有时很无奈哦

Altium Designer
第一次用它,然后打板

还好有铜件,直接焊上去

网友:
就是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钉孔搞小了还是有得救啊,要是IC引脚搞反了那才是麻烦,以前我同事就出过几回这样的差错,IC的方向都弄错 ...

我把CC2640R2FRSMR的原理图修改成CC2640R2FRHBR,可PCB没有修改过来!
虽然他们都是32脚,可尺寸大1mm

网友:
过孔是指走线需要跳层时, 用于连接层间电性连接的金属化的钻孔, 其主要特征是用于传输电流, 且不属于焊盘;
用于打螺丝的钻孔, 一般叫机械孔. 机械内孔变小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已没有考虑公差, 二是板厂没有做孔径补偿.

网友:
坐等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