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76输出电压压降问题

楼主:
我搭的是datasheet里面的典型电路,输入稳压源供电3.6V,接的16欧姆负载,输出只有3.0V,电容用的陶瓷贴片电容。两个2.2uf的是0805封装,1.0uf的是0603封装,输出电压由0.6V的压降,求教各位老师接下来该怎么调试改进?

网友A:
只有输出电压不够?输出只有3.0V,要求多高

网友:
没接EN 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接高,不然不会有输出

网友B:
LM2776是电荷泵负压源,带载能力有限,图中不是给出200mA的测试条件了么,如果负载电流过限,输出幅值必然跌落。另外,储能电容C1的材质对输出电压和带载能力也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2776是电荷泵负压源,带载能力有限,图中不是给出200mA的测试条件了么,如果负载电流过限,输出幅值必然 ...

后来我又仔细看了遍datasheet,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源内阻大概有2.5欧,在16欧负载下大概0.4v电压1被分给给内阻了,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输出电压不够?输出只有3.0V,要求多高

是的 输出电压不够,需要输入3.v输出v的电荷泵芯片,输出电流200ma,静态电流最多五百uA这样,贵点无所谓,莫非版主你要帮我推荐一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2776是电荷泵负压源,带载能力有限,图中不是给出200mA的测试条件了么,如果负载电流过限,输出幅值必然 ...

那储能电容什么材质比较好呢,我用的npo材质的陶瓷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我又仔细看了遍datasheet,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源内阻大概有2.5欧,在16欧负载下大概0.4v电压1被分给给 ...

如果负载较重并对电压稳定性有要求,那可不能用电荷泵型电源变换器,必须使用电感储能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储能电容什么材质比较好呢,我用的npo材质的陶瓷贴片电容。

这个跟电荷泵的开关频率,切换元件的电路构成和内阻均相关,有的要求使用电解电容,有的要求使用瓷介电容,手册中可能会有说明,没有的话需要自行实验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荷泵的开关频率,切换元件的电路构成和内阻均相关,有的要求使用电解电容,有的要求使用瓷介电容 ...

春阳老师,我又找了一颗芯片,能告诉我写着负载电流为80mA是什么意思吗?100mA 电流时的 LDO 压降电压为 30mV,最大能输出250mA。我是要3.6V输入,-3.6V输出,那这意思是可以达到-3.5V,200mA输出没问题吗?图片和datasheet我都上传了,能帮我审核下吗?

网友:
80mA等是测试条件,你选的这个芯片仍然是电荷泵,只是内置了LDO,输出稳定些。不过该芯片更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其内置的LDO必须有足够压降才能工作。我在前帖中已经说过,你应该选择电感储能型的负压DCDC,你为何还在电荷泵里打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