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测试现象 有这么快吗?

楼主:
测试平台:STM32L452,采用mbed工程——好像是STM32L432的工程改过来的
测试内容:LED的闪亮——太太简单了,才有意思
就是这样简单的程序测试才有意思,可以说是首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下边是测试代码: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led0(PB_8);
DigitalOut led1(PB_9);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er){
uint32_t i,j;//常规此处只设置int或uint16_t
for(i=0;i }
int main() {
while(1) {
  led0=1;led1=0;//通常延时值不超10000
  delay(0x00FFFFFF);//wait(0.2f); // 200 ms
  led0=0;led1=1;
  delay(0x00FFFFFF);//wait(0.2f); // 200 ms
}
}
现象:当采用wait(0.2f);时发现led一直亮着,难道没有开关作用?用示波器观察发现确实有方波,为了减少不同mbed的问题,自己写了一个延时函数,注意是i与j同时递增,给的时间量是0x00FFFFFF——16777215的i+j的累加,差不多1.5秒左右的亮暗,因为采用过0xFFFFFFFF——4294967295数值直接累加,还看不到闪烁,按照1个周期1个累加,相当于远超过4G的速度,只好采用i+j的方式。见照片33。
先说明一下:我玩过的ARM中通常设定i+j延时1秒左右[上演示程序代码]最大的值大约为10000以内,所以奇怪此次的实验。
问题是:1. STM32L452真有这么高速吗?2. 是否默认配置启用了VFP浮点运算?
求解?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空循环编译器激进点可以给优化没了

网友B:
可能是闪的太快肉眼余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闪的太快肉眼余辉吧!

就是因为转换太快,才看不到闪烁,可以给示波器的截图,等回来后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空循环编译器激进点可以给优化没了

如果是优化没有了,你可以改变i,j的数值来测试,芯片是机器,执行指令还是忠实的。

网友C:
偶尔遇到过wait()函数无效的情况,有时是因为设置,没有开浮点,这时用wait_ms()就是正常的;有时是mbed版本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尔遇到过wait()函数无效的情况,有时是因为设置,没有开浮点,这时用wait_ms()就是正常的;有时是mbed版 ...

我已经改成i+j的累加循环了,累加的数是很大的,可以看看源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