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外部8M晶振不起振,也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板子焊好了但是连接Jtag显示“no Cortex-M device found in JTAG chain.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and connected devices.  ”但是这个JTAG是好的,线路我和同事都查过了,用示波器测了外部8M晶振无波形,用新板重新焊接了MCU和晶振这一部分电路,测试后还是无波形,,,,求助大神

网友:
能不能下载程序跟晶振起不起振没有关系,检查下电路,比如jtag接口是否虚焊或者jtag引脚之间是否短接等

网友:
看来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先检查仔细检查自焊的焊脚连接和有无搭焊[两脚连上了],检查JTAG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电源[需要参考手册推荐的的JTAG]。可以直接加外接电源到板子的电源输入端,测试晶振起振否。

网友:
没人回复

网友A:
楼上的 “沙发”和“板凳”都是回复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 “沙发”和“板凳”都是回复你的

才看到回复,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回复,已经搞好了。谢谢

分享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C:
怎么配置的 是否仿真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配置的 是否仿真器问题

程序现在可以下载了,但8M晶振不起振

网友:
8MHZ晶振不起振的情况相当罕见。

网友:
检查芯片所有电源引脚和地线

网友:
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硬件平台没问题再说软件!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上电量外部晶振不起振。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默认是内部震荡的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6387-1-1.html《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解决办法要知道!》

网友:
用示波器看3.3v电源电压是否一直正常,复位引脚是不是高电平,boot引脚不要弄错,基本问题不大了,晶振封装不要有问题,起振电容值pF级别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