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
这是一个风机调速模块的电路图,请问这个电路图时间是否合理?请问需要在mos管附近加滤波电路吗?如果能加怎么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漏源之间不加保护电路吗?

只要18楼图中D5没有损坏,MOS管就不会过压,漏极源极之间不必加保护电路。

网友A:
你是要用PWM调速还是线性工作调速?是否合理与你的工作模式有关。
无论哪种调速方式,R2、两个D1、D3三路并联,是个浪费。
无论哪种调速方式,MOS管漏极必须接有一支续流二极管。
保险丝放到门极,前所未见。这是什么目的?

网友C:
这是一个MOS管驱动电路,F1放到驱动信号这里极不合理
控制时间是否合理取决于控制器给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用PWM调速还是线性工作调速?是否合理与你的工作模式有关。
无论哪种调速方式,R2、两个D1、D3三路 ...

PWM调速,我感觉可以不要D1,漏极与风机之间直接串联一个蓄流二极管吗?另外mos管上面还需加滤波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MOS管驱动电路,F1放到驱动信号这里极不合理
控制时间是否合理取决于控制器给的信号

F1是一个温度保险丝,主要目的是MOS管温度过高,整个电路断开防止着火。请问放在什么地方合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MOS管驱动电路,F1放到驱动信号这里极不合理
控制时间是否合理取决于控制器给的信号

请问那个控制是时间是R1影响的吗?怎么通过控制信号来确定控制时间?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中 F1 应该放在负载上  两个 D1 没必要了,因为有 D3 /D4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1是一个温度保险丝,主要目的是MOS管温度过高,整个电路断开防止着火。请问放在什么地方合理呢?

要搞懂MOS管是怎么回事
接风机的地方才是跑电流的路线,,发热厉害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调速,我感觉可以不要D1,漏极与风机之间直接串联一个蓄流二极管吗?另外mos管上面还需加滤波电路吗?

无论何种调速方式,都不需要两支D1。有D3足够了。
如果F1是个温控开关,放到这里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控制是时间是R1影响的吗?怎么通过控制信号来确定控制时间?

R1是驱动电阻,由于MOS管的特点,决定着MOS管开关开启速度,或者是驱动能力,这个电阻太大MOS管开关比较吃力

至于控制信号,说来话长
建议,先普及一下MOS管的开关驱动东西,好好把电路完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调速,我感觉可以不要D1,漏极与风机之间直接串联一个蓄流二极管吗?另外mos管上面还需加滤波电路吗?

“漏极与风机之间直接串联一个蓄流二极管吗?”
不是。续流二极管,与你的感性负载(风机)并联,负极接电源正端,正极接MOS管漏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何种调速方式,都不需要两支D1。有D3足够了。
如果F1是个温控开关,放到这里还算可以。

那个蓄流二级管需要什么要求?也是一个12V的二级吗?正极接漏极负极接风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蓄流二级管需要什么要求?也是一个12V的二级吗?正极接漏极负极接风机?

续流二极管,额定电流最好不小于风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不小于电源电压。
如果是PWM调速,续流二极管应该使用高速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续流二极管,额定电流最好不小于风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不小于电源电压。
如果是PWM调速,续流二极管应 ...

线路图已更新,麻烦您看下位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图已更新,麻烦您看下位置对吗?

D5与D4两个二极管都错了。D5这么一连,电流哪还能通过啊?D4是企图作为续流二极管用的,但是位置不对,应该反相并联在风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图已更新,麻烦您看下位置对吗?

D4和D5位置都不对。
gmchen在15楼已经回复,我不必再重复叙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4和D5位置都不对。
gmchen在15楼已经回复,我不必再重复叙述。

越来越糊涂了,您帮忙看下线路对了吗?D5为蓄流二极管,D4为吸收电机的反电动势D4位置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糊涂了,您帮忙看下线路对了吗?D5为蓄流二极管,D4为吸收电机的反电动势D4位置错了吗?

这样联接。
D5反过来,D4去掉(开路)。
D5原来的方向,把电动机短路掉,电流不会流过电动机,只流过原方向二极管。
D4原来的接法,起不到任何作用,纯属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联接。
D5反过来,D4去掉(开路)。
D5原来的方向,把电动机短路掉,电流不会流过电动机,只流过原 ...

请问漏源之间不加保护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18楼图中D5没有损坏,MOS管就不会过压,漏极源极之间不必加保护电路。

还需要滤波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滤波电路吗?

不需要滤波电路,另外应该把温度保护用的PTC自恢复保险串到电机回路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滤波电路吗?

MOS管你原来打算工作于PWM状态,以占空比来控制电动机,对吧?
直流电动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滤波能力,谁也没有看见过电动机转动时速度随PWM频率变化。
如果电动机距离MOS管比较远,为防止MOS管到电动机的导线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才需要加入滤波电路,使这根长导线上电流波动减小。
一定要加滤波电路,应该串联在MOS管漏极(有些像普通开关电源220V进线处的共模电感和电容),使用CLC滤波,且滤波电容不能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你原来打算工作于PWM状态,以占空比来控制电动机,对吧?
直流电动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滤波能力,谁 ...

这个也是一个调速电路 麻烦您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一个调速电路 麻烦您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

此图上次不是贴过了么?

此图必不是PWM调速,只可能是MOS管线性工作调速。而且上次我说过,一定是二把刀(半懂不懂)设计的电路,C3D3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一个调速电路 麻烦您看看这个电路是否正确?

C3与D3有什么用?C2是一个高频滤波电容吗? R3与C1组成一个RC滤波电路吗?

网友B:
但是人家说了就是PWM调速 我也感觉那个人是懂非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人家说了就是PWM调速 我也感觉那个人是懂非懂。

24楼图,C1C2C3均未标注数值。C1和R3构成负反馈,R2和C2低通。此二者均将减慢MOS管开关速度,影响PWM波形前后沿陡峭程度。如果C1C2数值很小,不会影响波形前后沿,那么这些元件就是不必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楼图,C1C2C3均未标注数值。C1和R3构成负反馈,R2和C2低通。此二者均将减慢MOS管开关速度,影响PWM波形 ...

C1与C2很小都在1微法一下,那个人给我说的R3与C1作用是滤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与C2很小都在1微法一下,那个人给我说的R3与C1作用是滤杂波。

1uF,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相当大的电容了。

“那个人给我说的R3与C1作用是滤杂波”
你要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可靠,不妨试试。看管子的发热程度哪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与C2很小都在1微法一下,那个人给我说的R3与C1作用是滤杂波。

猜测你手中没有示波器。如果有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那个人”是不是胡说,一目了然。

搞电子,万用表是必须要有的,其次就是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手中没有示波器。如果有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那个人”是不是胡说,一目了然。

搞电子,万用 ...

嗯,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