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RCT6的单片机,PB8,9或者PA11,12作为通信接口到工业串口屏,PC0,1,2,3,是电压检测输入接口和水位检测接口,PB10,11,连接24C08的存储器,PA0,1是工作信号LED灯,现在那些脚可以输出到ULN2803的集成块里,得需要15路的输出到2803,大家给我个输出的列表吧,谢谢了,还有单片机的所有供电3.3V,VDD都要接吗,还有接地VSS都要接吗,还有可以光接一个8M的晶震,32.768的可以不接吗,VBAT可以空着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问的问题几乎无法回答。
你是自己用芯片设计PCB开始吗?还是用那种开发板开始、再问

网友:
现在那些脚可以输出到ULN2803的集成块里,得需要15路的输出到2803,大家给我个输出的列表吧,谢谢了
答:看手册,里面有IO功能
还有单片机的所有供电3.3V,VDD都要接吗,还有接地VSS都要接吗:
答:要接
还有可以光接一个8M的晶震,32.768的可以不接吗
答:可以
VBAT可以空着吗
答:可以

网友:
请把datasheet先看一遍

网友:
谢谢了,是用RCT6设计PCB的

网友:
认真把datasheet和user manual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