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楼主:
网络标号就已经连接俩个端口了,总线没实际作用吧?只是为了方便查看网络标号?

网友A:
发帖到单片机板块,还以为是协议控制总线之类

从字面意思看该是问电路原理图中的总线,,,
原理图中的总线没有电气意义,,,作用就是,使画图简单,避免画线出现错误,在连接端口、子图符号时,总线可以通过分配特殊的网络标号,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网络标号的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到单片机板块,还以为是协议控制总线之类

从字面意思看该是问电路原理图中的总线,,,
原理图中的 ...

我加上总线就报错说有地方没连接,我觉得没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到单片机板块,还以为是协议控制总线之类

从字面意思看该是问电路原理图中的总线,,,
原理图中的 ...

是我运用的问题?

网友:
总线要有一个单独的网络标号 标号后跟中括号[],如一共用了5个脚,0和4之间要有两个点..

网友:
类似板凳中的图只有2跟线,动用了总线,,多此一举

网友:
就像写代码一样,对齐更好看,原理图不只是为了PCB,还有需要给人看,方便检查改进,更直观,其本身应该是没有电气特性的。

网友:
纯粹是方便你直观的找到在总线上挂的设备,同楼上,没电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