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与IO拓展芯片9554的应用

楼主:
         求一个 pic16f877a与IO拓展芯片9554的应用序,9554的其中一个IO端口接一个按键,当按键按下时单片机16F877A的RD1口输出高电平,松开按键便输出低电平。谢谢各位老师了,小弟刚初学单片机,拜谢!

网友A:
……花个几小时去学习一下,比求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个几小时去学习一下,比求来的快。

由于是零基础,已经学了两个月没办法只得求助于各位大师了!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没用过该芯片,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该芯片是用IIC进行通信的,请问,楼主,IIC通信熟悉吗?如果熟悉的话,就好解决了。
自己写出来的,比请教别人的,记得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该芯片,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该芯片是用IIC进行通信的,请问,楼主,IIC通信熟悉吗?如果熟悉的 ...

不熟,刚刚学,我知道启动IIC和寻址该芯片但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有按键按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熟,刚刚学,我知道启动IIC和寻址该芯片但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有按键按下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不一定是对的
你可以这样试试:把按键按下去,然后,用IIC读取该芯片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不一定是对的
你可以这样试试:把按键按下去,然后,用IIC读取该芯片的数据。

谢谢你的关注,我还得找找相关资料先学习学习。

网友:
完全看不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