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是最后再布线?如果需要覆铜的画,就不需要布GND了?

楼主:
我记得在某个帖子看到  如果板子覆铜 就不需要布GND了  会自动覆上去。。是这样的吗|?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样的老不熟手画板子还是会把地线一起画出来,把地线画出来的电路看起来才完整了,铺铜只是看做为辅助 ...

另外还有强迫症,看到没布线的虚线心里痒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入我在top层覆铜   意思是说覆铜不会直接将俩个焊盘在top层用走线接在一起   而是焊盘直接与覆铜层相连 ...

感觉就没实际的布线走线的操作吧
找个板子,走走线试试,有什么问题再来提问,空谈误国,哪有那么多“加入”

网友C:
如果板子覆铜,一般连接地覆铜,地线开始就不要走了,覆铜不到的地方,有些地方添加一些地孔,这样省PCB布线的工作量。
要根据自己的板子功能特点自己决定情况,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覆铜,一般连接地覆铜,地线开始就不要走了,覆铜不到的地方,有些地方添加一些地孔,这样省PCB布 ...

加入我在top层覆铜   意思是说覆铜不会直接将俩个焊盘在top层用走线接在一起   而是焊盘直接与覆铜层相连    在覆铜层相连接?

网友:
为了减小接地电阻,最好在所有的地焊盘引短线,然后打过孔

如果焊盘不走线,铺铜会自动将其与地连接,但是,有时如果某个地焊盘受其它焊盘或走线影响,结合铺铜的间距等规则,会产生虚连接,铺铜通过一个三角的角尖接触到焊盘,这时连线其实是非常细的
如果PCB制板产生误差,这个焊盘的接地就会断开

网友A:
像我这样的老不熟手画板子还是会把地线一起画出来,把地线画出来的电路看起来才完整了,铺铜只是看做为辅助电路达到理想工作状态的一种方案,因为有些电路不适合大面积覆铜,如果不画出地线来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样的老不熟手画板子还是会把地线一起画出来,把地线画出来的电路看起来才完整了,铺铜只是看做为辅助 ...

認同,我一般會這樣做的

网友:
覆铜并不一定能覆盖所有的GND

网友:
建议焊盘引出短线,打过孔。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距离近的几个焊盘可以连接后,打一个过孔。之后再铺铜。你看到的那个帖子,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