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第二版设计完成 重点支持CDMA制式

楼主:
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做了一些关于DTU的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找我之前发的帖子看看。
最近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版,主要是重新更换了外壳,采用端子接口之前是DB9串口的,感觉端子方便一些,另外就是SIM卡采用了主流的抽屉方式,便于实际使用。
功能和电路上主要调整了RS485部分和RS232部分的电路,隔离和防雷设计,485采用光耦隔离,232采用ADI磁隔离。
考虑485速率一般不会太高,所以直接用光耦省一点成本,232采用一片ADUM1201主要是为了速度可以快一点。
另外485部分关于防雷和抗干扰做了不少设计,主要是气体放电管/半导体放电管/限流电阻和TDK/WE的共模电感,封装兼容买了这两种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
最后关于模块,这次大胆了采用了ZTE的模块,很久之前用过中兴的模组,有一些坑,所以印象不太好,这次重新评估了一下,感觉整体改进了不少,东西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目前采用的是MC8618和MG2618这样一款硬件就可以兼容实现GPRS和CDMA制式的了,从前期的一些市场反馈看,CDMA的需求还是挺大的,所以这次改版重点针对CDMA的客户,这也是这个版本改进的目的。
当然这个版本的PCB布线,相比上两个版本,本人自己相对满意,但还是会继续改进,板子画的少,上两个版本的layout挺水的,本身水平不太行,花的时间也不多,慢慢的发现做东西不管哪个环节都得仔细些,多考虑些总是对的。
嗯,另外这一次还重点考虑了可制造性以及一些器件的可采性等问题,除了主控和模块,其他的都从正规渠道整盘拿了器件,这对于一个搞软件出身的人,我想我是迈出了这一步了。
好了不多说了,贴点图先,欢迎大家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重新编辑,手机上传的图片没法看,重新上传。

网友:
看起来就漂亮!

网友A:
看到了工业级的字眼,想请问哪里认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工业级的字眼,想请问哪里认证的?

第一次听说工业级是需要认证的,不是太懂,特意跟着学习一下,以前没有接触过电子产品体系与认证方面的事,
猜想中。 过了CCC强制认证后,什么工业级应该是可以随意写的,因为工业级并不是强制标准中的级别划分术语,所以可以通过企业标准自说自话,或者连企业标准都可以不要,但这个前提是没有上位的国家强制标准存在明确的等级划分,个人估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工业级的字眼,想请问哪里认证的?

哈哈哈
没有认证,准工业级用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工业级是需要认证的,不是太懂,特意跟着学习一下,以前没有接触过电子产品体系与认证方面的事 ...

嗯 一般过认证都挺麻烦的
比如这玩意要用在燃气抄表上就得过防爆认证,听说过了起码要10w左右。。
其他得认证估计也差不都,没有看过,对于作坊产品我只能保证
尽量设计得好一些 尽量用好一些得物料 尽量设计留点余量
要支持远程升级,没有办法保证没有bug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同类产品pk,这个和大部分作坊dtu产品pk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其他不能保证了,另外加上一条 质保一年。

网友C:
做的挺漂亮,一看中兴的模组就很熟悉,我们也用,做消防认证确实不便宜,对于燃气抄表来说不会采用这种方案,成本太高,很多抄表直接采用LORA,建议加上LORA模块,这样可以做为集中器节点,GPRS接收远程数据通过LORA进行下发组网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一般过认证都挺麻烦的
比如这玩意要用在燃气抄表上就得过防爆认证,听说过了起码要10w左右。。
其 ...

是呀,对于需要强制认证的产品,每个产品特定的认证标准,过对应的标准就可以了。工业级应该不是源于一个认证规范,所以看到54哥说工级认证我就有点晕了,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顺便说了几句。其实过一个认证10W来说应该还是挺便宜,我们做医疗器械,过体系每次都不止10W,5年一次,产品注册,三类一个就15W了,还只是官费。每 5年还需要续证,续证还有好几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一般过认证都挺麻烦的
比如这玩意要用在燃气抄表上就得过防爆认证,听说过了起码要10w左右。。
其 ...

是呀,对于需要强制认证的产品,每个产品特定的认证标准,过对应的标准就可以了。工业级应该不是源于一个认证规范,所以看到54哥说工级认证我就有点晕了,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顺便说了几句。其实过一个认证10W来说应该还是挺便宜,我们做医疗器械,过体系每次都不止10W,5年一次,产品注册,三类一个就15W了,还只是官费。每 5年还需要续证,续证还有好几W。
一不小心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漂亮,一看中兴的模组就很熟悉,我们也用,做消防认证确实不便宜,对于燃气抄表来说不会采用这种方案 ...

哦 不太了解燃气行业
有个朋友说燃气可以用 但是得过防爆认证
我就顺便去了解一下
后续可能会考虑加小无线,想做从通用产品还需进一步提取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对于需要强制认证的产品,每个产品特定的认证标准,过对应的标准就可以了。工业级应该不是源于一个 ...

医疗行业比较费钱
当然你们的设备应该卖的挺贵的,所以这认证过的值
工业级应该是个形容词,变相的说就是我这个设计好着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