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 在RaspberryPi2部署KW41z TUN/TAP问题,已解决!!!

楼主:
【KW41z 在RaspberryPi2部署KW41z TUN/TAP 出现问题,已解决。

  1,$ ./GetKinetisDevices   这一步执行了。
NXP Kinetis-W device on /dev/ttyACM0.

2,$ sudo ip tuntap add mode tun fslthr0 这里执行 但始终没看到 fslthr0
$ ip link show fslthr0
3,后面 的就都执行不了 报错,好像是没有fslthr0

经过N 天的 斗争,还是准备再折腾一下。于是今天把树莓派2的 TF卡IMG文件重新下了一个
1,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下RASPBIAN JESSIE WITH PIXEL这个压缩文件2,用 7Zip 解压 那个网页上有下载。
3,用Etcher-1.0.0-win32-x64(树莓派官网有下,这个直接 可以在WIN下烧TF卡,可以自动认卡,比 那个Win32DiskImager强 !!!
   把解压的IMG文件直接烧 到TF卡。
4,插到树莓派2,连上HDMI(电视 ,显示器之类的提供 HDMI接口的)重启 。
5,这样就看 到了最新的树莓派 2软件了。
    uname -a 看下:版本4.9.28 速度快多了。不知道为啥。
6,记得开启SSH。否则PUTTY和WINSCP都用不起来。
7,用 ifconfig 看看你的IP。后面用PUTTY和WINSCP可以用。

转入正题 :
1,WINSCP链接到树莓派2.
2,把D:\nxp\kw41z\SDK_2.2_FRDM-KW41Z_IAR\tools\wireless\host_sdk目录拷贝 到树莓派的\home\pi
3,进入\home\pi\host_sdk\hsdk\目录
4,安装 依赖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update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帮助 建立 编译时的文件 依赖。

4,执行make;
5,发现问题:没有libudev.h头文件: 估计是版本太新: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libudev0 libudev-dev  //解决 libudev.h找不到 问题

后面编译还发现没有pcap.h文件。
执行下面:apt-get install  libpcap-dev//解决 pcap.h找不到 问题

6,/hsdk目录执行
make
执行:
sudo make install
7,/hsdk/demo/目录执行
make; make spi
8,执行 ls bin/ 应该有
GetKinetisDevices PCAPTest SPITest Thread_KW_Tun
9,执行./GetKinetisDevices
NXP Kinetis-W device on /dev/ttyACM0. 我只插了一个设备。
10,执行
sudo ip-6 tuntap add mode tun fslthr0
ip link show fslthr0
ip -6 addr add FD01::2 dev fslthr0
ip -6 route add FD01::1 dev fslthr0
ip -6 route add FD01:0000:0000:3EAD::/64 dev fslthr0
ip link set fslthr0 up
sysctl -w net.ipv6.conf.all.forwarding=1
也可以把上面的建成一个make_tun.sh执行sudo ./make_tun.sh 注意要在LINUX上编辑,WINDOWS上编辑的往往有多余字符,运行出错。

11,检查:
$ ip address show dev fslthr0 应该后面会有:
3: fslthr0: mtu 1500 qdisc pfifo_fast state
DOWN qlen 500
link/none
inet6 fd01::2 scope global
valid_lft forever preferred_lft forever
$ ip -6 route show应该后面会有:
[...]
fd01:0:0:3ead::/64 dev fslthr0 metric 1024
[...]
$ ifconfig 可以看到fslthr0等
sudo ./bin/Thread_KW_Tun /dev/ttyACM0 fslthr0 创建网络,还可以看到发送数据数据

另外一台KW41Z 插到PC上同样用串口打开  波特率 115200 N 8 1敲thr join
如果提示 成功加入。网络就建立了。是加入到插到树莓派2 的KW41Z创建的网络里去的。
左边加入网络,右边创建了网络在发数据。
左边加入网络,右边创建了网络在发数据。

检查thread网路网上邻居
thr get neighbor
检查路由和父节点
thr get routes
thr get parent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反正我不会……

网友:
好详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