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6517116248932957894eb32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PowerPCB 9.5里面, 出现了一些新特性, PCB可以在X方向翻面, 太喜欢了, 这也是我这个不太喜欢高 ...

如果需要那就用,这个俺从来不反对。如果新功能用不上或很少用,那么用老版本就可以了,这是俺一贯的看法。如果软件要花钱买,鉴于EDA工具软件的昂贵,是不是舍得为新特性花钱,恐怕结论就截然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那就用,这个俺从来不反对。如果新功能用不上或很少用,那么用老版本就可以了,这是俺一贯的看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那就用,这个俺从来不反对。如果新功能用不上或很少用,那么用老版本就可以了,这是俺一贯的看法 ...

回深圳了没?

网友:
抽个时间叫上天门喝上一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overlay是什么工具里的, 我只用且只会用PowerPCB, 也不想学别的工具. 在PowerPCB里, 丝 ...

网友:
不同的软件有点区别吧

网友: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单面板布线是不是布在顶层和底层都可以?”
不是。单面板布线必须在底层。

“添加文字时可以和线是 ...

不可能在底层吧厂商反过来做,不就可以了,只在一层布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在底层吧厂商反过来做,不就可以了,只在一层布线就可以

你告诉厂家反过来做,当然可以。
不过,这样并不符合通常画电路板的习惯,容易出错不说,厂家忘记了,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反过来,怎么办?

网友:
请问下,单面板是指单层板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有顶层和底层之分咧?

网友:
随便放那一层都行,当然除了内层,因为看不见。加工的时候让制板商给你做出来就行啊。你也可以放在机械层,没有人会说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面板焊接面不能是top layer?”
单面板通常是直插元器件,直插元器件焊接只能在bottom layer。
如 ...

双面板做出来是不是焊盘两边都可以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做出来是不是焊盘两边都可以焊?

双面板的焊盘,有带孔的,也有不带孔的。带孔的两面都可以焊元件接,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焊,因为正面往往有挡着。

网友:
单面板顶层 底层都可以画呀

网友:
文字一般放在丝印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的焊盘,有带孔的,也有不带孔的。带孔的两面都可以焊元件接,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焊,因为正面往往 ...

双面板给地铺铜是不是随便哪面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给地铺铜是不是随便哪面都可以

首先应该理解“铺铜”目的何在。“铺铜”是为了地线有最低的阻抗。
双面板若不是工作于相当高的频率,不必“铺铜”。如果要“铺铜”,应该两面都铺,而且两面之间有良好的电气联系(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应该理解“铺铜”目的何在。“铺铜”是为了地线有最低的阻抗。
双面板若不是工作于相当高的频率,不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