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W41Z的智能电力监测仪的设计】第三贴:串口调试过程中的小感悟

楼主:
本次就串口调试中出现的一个小问题进行描述,以供大家出现问题时参考。

问题描述:
我开始在Kinetis DesignStudio 环境中调试串口程序,没有问题,有串口助手调试一切正常。然后,我寻思着现在KDS可能不会再更新了,就想用MCUXpresso IDE v10.0来进行编译。当我安装好SDK后,打开hello world DEMO后,就下载进去,一切都没有问题,而后控制台出现了可以调试的图标。 进行调试,一切良好,然而,让我尝试用串口读取时,串口不显示字符串,只能显示字符。
于是我就思考为什么? 记得之前学习C语言时,隐隐约约记得控制台调试或者串口调试,程序是demo应该没有问题,而且KDS中运行就正常,因此,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编译过程中。于是我就又重新加载了一次demo,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其实,就是printf()函数的编译问题,到底是编译输出到串口,还是输出到控制台。个人建议输出在串口,因为控制台输出感觉卡卡的。下面分析以下代码:
程序主程序代码:

#include "fsl_device_registers.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t main(void)
{
    char ch;

    /* Init board hardware. */
    BOARD_InitPins();
    BOARD_BootClockRUN();
    BOARD_InitDebugConsole();

    PRINTF("hello world.\r\n");

    while (1)
    {
        ch = GETCHAR();
        PUTCHAR(ch);
    }
}

就printf() 和 putchar()的函数定义,是在 utilities下的,打开即可看到他们的函数定义: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Definition to select sdk or toolchain printf, scanf. */
#ifndef SDK_DEBUGCONSOLE
#define SDK_DEBUGCONSOLE 1U
#endif

#if defined(SDK_DEBUGCONSOLE) && !(SDK_DEBUGCONSOLE)
#include <stdio.h>
#endif

/*! @brief Definition to printf the float number. */
#ifndef PRINTF_FLOAT_ENABLE
#define PRINTF_FLOAT_ENABLE 0U
#endif /* PRINTF_FLOAT_ENABLE */

/*! @brief Definition to scanf the float number. */
#ifndef SCANF_FLOAT_ENABLE
#define SCANF_FLOAT_ENABLE 0U
#endif /* SCANF_FLOAT_ENABLE */

/*! @brief Definition to support advanced format specifier for printf. */
#ifndef PRINTF_ADVANCED_ENABLE
#define PRINTF_ADVANCED_ENABLE 0U
#endif /* PRINTF_ADVANCED_ENABLE */

/*! @brief Definition to support advanced format specifier for scanf. */
#ifndef SCANF_ADVANCED_ENABLE
#define SCANF_ADVANCED_ENABLE 0U
#endif /* SCANF_ADVANCED_ENABLE */

#if SDK_DEBUGCONSOLE /* Select printf, scanf, putchar, getchar of SDK version. */
#define PRINTF DbgConsole_Printf
#define SCANF DbgConsole_Scanf
#define PUTCHAR DbgConsole_Putchar
#define GETCHAR DbgConsole_Getchar
#else /* Select printf, scanf, putchar, getchar of toolchain. */
#define PRINTF printf
#define SCANF scanf
#define PUTCHAR putchar
#define GETCHAR getchar
#endif /* SDK_DEBUGCONSOLE */

不难看出,上述定义了控制台输出和串口输出,就printf的编译,可以在导入sdk project时做如下设置参考如下设置:

/********************************************************************************
设置控制台输出:

/********************************************************************************
设置串口输出: 将redirect printf/scanf to UART 打上勾

亦可在编译设置中,将上述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

网友A:
智能电力监测仪好像对你胃口,你俩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电力监测仪好像对你胃口,你俩可以讨论讨论。

是的,他现在在折腾硬件,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