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伏直流信号,控制交流220伏继电器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求:1.5伏直流信号,经光电耦合,控制交流220伏继电器(直流电阻660欧)的实用电路。

谢谢大家。
(自己用4N35、97A8,失败了:(

网友:
自己搜一下MOC3041的电路

网友:
用光耦可控硅控制双向可控硅去驱动继电器或者直接驱动负载,如果220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在光耦的驱动能力之内,可以用光耦直接驱动。这里的光耦就是如楼上所说的MOC30xx系列,楼主应该先去找器件手册来仔细看看。

网友:
可以先把你设计有问题的电路发出来大家评论下,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
1.5V是mos还是TTL?

网友:
谢谢诸位的回复,
一会把问题电路贴上来

网友A:
如2楼3楼所说,晶闸管加光耦完全可以实现1.5V电压控制220V设备。如果220V设备功率比较小的话甚至可以省掉晶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2楼3楼所说,晶闸管加光耦完全可以实现1.5V电压控制220V设备。如果220V设备功率比较小的话甚至可以省掉晶 ...

谢谢2、3、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