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在有的电路里会看到0欧姆电阻,请问串联这种电阻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可以当开关,可以留位置给以后用

网友:
应该起限流作用吧,当超过电阻的电流时,电阻就会烧掉

网友:
零欧用处很多,比如过线,为了方便布板,还有是为了留余量,可是为了以后测试,也可以其它电路参数未定时临时替代,也可能是作熔断,电感预留。

网友:
论坛里面有很多帖子讨论过这种用法,可以搜一下。

网友A:
  有时候也是为了显示板子没那么单调,就多放些0R的电阻, 让客户看起来元件满满的,哈哈

网友:
限流的作用

网友B:
不厌其烦地再说0欧姆电阻,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C4%B7%B5%E7%D7%E8

详解0欧姆电阻的作用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237&highlight=0%C5%B7%C4%B7%B5%E7%D7%E8

问题2:电路中0欧姆电阻、磁珠具体怎么用?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315&highlight=0%C5%B7%C4%B7%B5%E7%D7%E8

网友:
零欧电阻不可能像保险丝一样被烧毁。在零欧电阻烧毁之前电路板上的线条已经烧毁了。

网友:
看具体场景,就你提供的这幅图和标签属于限流作用,但是根据ACS712的情况电压输出型加0欧姆电阻貌似意义不大,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为待定电阻和其他输出电路组合成分压电路的送到后级放大器上

网友:
限流,保险,开关

网友:
一般这么放,主要目的是电路根据不同需求需要修改参数时的待定电阻。同一个PCB,在不同的应用需求时,可能某些地方的参数不一样,这时,就是更改BOM中这些电阻的值来实现。或者同一个产品,在应用不同厂家提供的元件时,这个参数也要细微调整,这时也是更改BOM中这些位置的电阻。
例如上图,很可能就是不同供应商的电流传感器可能输出参数有差异,这时可更改这个0欧电阻给合后面的电路进行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也是为了显示板子没那么单调,就多放些0R的电阻, 让客户看起来元件满满的,哈哈          ...

这招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也是为了显示板子没那么单调,就多放些0R的电阻, 让客户看起来元件满满的,哈哈          ...

这个主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厌其烦地再说0欧姆电阻,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C4%B7%B5%E7%D7%E ...

谢谢你的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厌其烦地再说0欧姆电阻,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C4%B7%B5%E7%D7%E ...

怎么快速搜到与某个话题有关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快速搜到与某个话题有关的帖子呢

网友:
感觉应该是留的测试点,焊接的时候不焊接,测试的时候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