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生产发布过程是怎么样的?uboot怎么写到epcs器件中?

楼主:
我看文档是可以通过hps配置fpga,但是这样速度是不是慢了?de1官方的板子,可以通过epcs器件启动,我看是吧uboot写到epcs器件内,这部分有没有说明?
弄过的朋友说一说啊

网友:
HPA配置FPGA,可以x32的,速度不会慢,可以类似FPP的操作,将配置数据通过外置FLASH配置

网友A:
EPCS是用来配置fpga的,不是放uboot的吧,也可以hps和fpga分开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PCS是用来配置fpga的,不是放uboot的吧,也可以hps和fpga分开启动

怎么同时启动啊,msel怎么设置可以两个一起启动呢。。我现在卡住了,要么只能00000模式启动HPS,要么10010启动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同时启动啊,msel怎么设置可以两个一起启动呢。。我现在卡住了,要么只能00000模式启动HPS,要么1001 ...

同问,关于FPGA 和 hps 下载的问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