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D修复

楼主:
 DMD里面的微镜烧坏出现亮点可以修复吗?

网友A:
没有那个条件的,即使有那个条件从成本上讲也不如整体换新。

网友:
DMD芯片就那么一点点大里面还包含了几十万个反光镜片 谈机械修复是太难了,如果有相关软件能屏蔽其中的某个坏点这样还比较实际,就像修复硬盘环道一样,这也是猜的因为我也没接触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条件的,即使有那个条件从成本上讲也不如整体换新。

因为在有些网站看到有无掩模技术,所以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可以 修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有些网站看到有无掩模技术,所以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可以 修复

“能不能”和“值不值”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和“值不值”都要考虑。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条件的,即使有那个条件从成本上讲也不如整体换新。

因为每年有几万个坏件的量,所以想问问国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可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每年有几万个坏件的量,所以想问问国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可以维修

应该分析损坏原因,尽量降低损坏的发生率,而不是去考虑维修,维修只有在价格足够低的时候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