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ECU怎么向总线上发送CAN数据?

楼主:
车上的ECU怎么向总线上发送CAN数据?
1) 周期性地主动向总线上发送CAN message
2) 某个事件发生后,发送数据到CAN bus
3) 其他节点如BCM,发一个CAN Request ID message,该ECU反馈一阵CAN ID message
个人觉得3)不可以,对么?

网友:
3用法极少,远程祯用法。不过在上汽网络管理里,是有这个用法的。

网友:
一般都是周期性的

网友:
如果各ECU都周期性地发送CAN message, 如何保证互相不冲突呢?
a)靠CAN ID 自己的优先级去自我仲裁? 这样实时性不好吧
b) 还是说有一个网络时钟,去同步各个ECU?

网友A:
CAN协议就是根据ID仲裁来发送报文的,网络设计的好负载率不高,报文周期满足功能需求不会有实时性不好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协议就是根据ID仲裁来发送报文的,网络设计的好负载率不高,报文周期满足功能需求不会有实时性不好的问 ...

比如有三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是10ms发送数据,如何避免冲突?还是说有网络时钟让三个节点之间间隔为1ms这样?

网友:
周期性的广播,报文请求、事件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有三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是10ms发送数据,如何避免冲突?还是说有网络时钟让三个节点之间间隔为1ms这 ...

从总线负载率上来说,一般总线上一半多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也就是没有节点在发信号)。总线上有报文在传输的时候其他节点只能监听不能发报文。就算极小概率几个节点同时开始发起始位,那就根据ID场进行仲裁,ID小的先发。其他节点等总线空闲后再发。没有时间间隔设置。每个信号位包含一个同步段,来实现时钟同步,位采样点在同步段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有三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是10ms发送数据,如何避免冲突?还是说有网络时钟让三个节点之间间隔为1ms这 ...

网络室友同步时钟的,假如有三个节点A,发0x100,B发0x200,C发0x300,假如三个节点同时要发报文,那么根据仲裁机制,ID越小优先级越高,那就是A发,B和C等A发完后再仲裁,B发,C最后发。理论上网络负载率设计合理,出现这种情况概率很小,因为网络上一大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出现同时要发报文的概率很小的。

网友:
个人猜测,毕竟每家的都不是公开,所以各种可能性都有,按理吧,肯定是有周期性的发送信息,用来确认节点工作正常,同时在也在有事件发生时发送信息,确保事件得到最实时的反馈。至于3嘛,应该是和寄信一样,发一个远程帧后,就慢慢的等回应,总线是释放状态。并不是由对方节点一直占着总线,所以仲裁相同的ID的时候远程帧优先度低于对应ID的数据帧,因为对方节点都把信息送过来了,意思你就别要了。

网友:
怎么下载呀,还是你发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