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
在用MOS管做直流电机驱动时,怎么确定PWM的频率?个人的理解是知道了MOS的开关频率,那就是最大的PWM的频率,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是这样吗?求大神指一下呗。

网友:
1. 開關頻率大,MOS損耗就大
2. 開關頻率小,馬達轉動不平滑。

网友A:
“个人的理解是知道了MOS的开关频率,那就是最大的PWM的频率,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理解。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即脉冲频率不变,脉冲宽度可变。
脉冲宽度用“占空比”表示,占空比就是脉冲宽度与脉冲周期的比。显然这是相对的脉冲宽度,占空比数值一定在0~1之间。
所以你那句话应该改成“占空比最大,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理解是知道了MOS的开关频率,那就是最大的PWM的频率,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

您说是在一个周期内,那是占空比可以调节,但是这个整个周期的时间就是PWM频率的倒数,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是在一个周期内,那是占空比可以调节,但是这个整个周期的时间就是PWM频率的倒数,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

“您说是在一个周期内,那是占空比可以调节,但是这个整个周期的时间就是PWM频率的倒数”
不错,这是我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频率。”
你首帖说的是“那就是最大的PWM的频率,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
“开关一直闭合”与PWM频率无关。无论PWM频率是多少,“开关一直闭合”是指占空比为1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是在一个周期内,那是占空比可以调节,但是这个整个周期的时间就是PWM频率的倒数”
不错,这是我 ...

所以你那句话应该改成“占空比最大,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

改成这样也不合适,如果PWM的频率低的话,即使占空比为1,MOS管也不会一直闭合。
其实我想问的是,PWM的频率是不是根据,MOS的开关频率,来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那句话应该改成“占空比最大,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

改成这样也不合适,如果PWM的频率低的话, ...

“改成这样也不合适,如果PWM的频率低的话,即使占空比为1,MOS管也不会一直闭合。”
占空比是指“开关闭合”时间与PWM周期之比,因此与PWM周期无关,当然也就与PWM频率无关。
即使PWM频率为0.1Hz(周期10秒),占空比为1时也是开关始终闭合,因为此时开关闭合时间也是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那句话应该改成“占空比最大,相当于开关一直闭合”

改成这样也不合适,如果PWM的频率低的话, ...

“其实我想问的是,PWM的频率是不是根据,MOS的开关频率,来定的?”
“MOS的开关频率”由PWM频率决定。MOS管没有什么由MOS管自身决定的开关频率,这一点看看MOS管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控制一般选到15k到20k,mos开关速度远远高于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