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17.15 多边形覆铜挖空怎么弄成圆形

楼主:
请教ALtium designer17.15 多边形覆铜挖空怎么弄成圆形
ALtium designer17.15 里面只有多边形覆铜挖空这个选项,如果我想挖空一个圆形该怎样设置? 好像以前版本里可以设置成圆形,新版本找不到了。我有块板子需要把TOP OVERLAY 弄成全白色,有元件的地方挖空成圆形,我就在TOP OVERLAY铺铜处理,就是挖空操作时无法设置成圆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在需要孔的地方用keepout层画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孔的地方用keepout层画个圈

AD17.5 keepout层在丝印层不可用

网友:
AD更新太快,还是AD9.4感觉稳定好用。新版感觉好多功能都不太一样,玩不起。

网友:
感觉这个不是ALtium designer17.15功能少,新版本一般不会减少功能Ad10以上都应该可以用剪切块。
先画一个园,转换为剪切块,然后覆铜,清除这个快,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