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1020系列超低相噪多通道相参信号源

楼主:
       SMS1020系列信号源是采用盛铂科技独创的QpaSync多通道快速相位校准技术实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多通道相参输出信号源,单台设备最多可提供高达8个独立可设置的输出通道,每个通道的相位独立连续可调,并可在长达9小时内保持通道间的相位漂移小于2°的相对稳定度。
产品概述:
       SMS1020系列信号源四个不同的型号选择,它们的频率输出范围为10MHz~20GHz,通道数分别为2、3、4、8个。同时SMS1020系列拥有超低相噪、超快频率转换速度、优秀的杂散抑制和谐波抑制等特点。SMS1020系列的高稳定OCXO参考提供了极高的频率精度和稳定性。该系列的信号源还可接收10、100或1000MHz外部参考输入。
       SMS1020系列信号源采用TFT-LCD的触屏操作并提供多种控制接口,例如USB,LAN或GPIB。每个接口均可使用SCPI 1999命令集来达成便捷快速通讯。通过任何主系统均可快速实现仪器的遥控。同时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API)或编程示例如Matlab、Labview、C++和其他通用工具使得仪器使用十分简便。
       SMS1020系列信号源4通道及以下的型号更有标准1U版本的机型便于用户在ATE系统上集成使用。

主要特点:
单台设备最多8个独立可设置的真正相参输出通道
超高的通道间相位稳定度:通道间9小时小于2°的相位漂移
20μs超快频率转换时间
0.1Hz超低频率分辨率
±0.25dB功率不确定度
全面支持数字功率、频率、列表扫描模式
提供内外部脉冲调制方式,更支持扫描与脉冲两种调制复合生成
简单易用,5英寸TFT-LCD彩色触摸屏操作

USB接口支持U盘保存仪器设置和其它文件输入仪器或从仪器输出

SMS1020系列各通道间信号首次上电输出延迟时间小于2ns,且每通道相位连续可调

SMS1020系列各通道频率、幅度、相位等独立可调

SMS1020系列多通道间相位稳定度:9小时小于2°漂移

主要技术指标: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备注
CW模式
频率范围
10 MHz
20 GHz
频率分辨率
0.1 Hz
相位分辨率
0.1°
频率转换速度

频率/振幅稳定时间

10 μs
20 μs

15 μs
SSB相位噪声
500 MHz

@10 Hz

@20 kHz

@100 kHz

-105 dBc/Hz

-141 dBc/Hz

-147 dBc/Hz
10 GHz

@10 Hz

@20 kHz

@100 kHz

-70 dBc/Hz

-115 dBc/Hz

-119 dBc/Hz
输出功率
标配
-20dBm
+18dBm
SPE80选件
-75dBm
+13dBm
电平分辨率
0.01 dB
电平不确定性
0.25 dB
±1.0 dB
VSWR
1.5
逆功率保护
直流电压
15V
射频功率
+26 dBm
频谱纯度

输出谐波

-30 dBc

-40 dBc

-50 dBc

-25 dBc

-30 dBc

-35 dBc
@10 dBm输出功率

<100 MHz

100 MHz ~ 6.5 GHz

>6 GHz
非谐波杂散
-75 dBc
频偏 > 1kHz
通道至通道

相位稳定性

相参转换

2°/9H

各通道初始相位一致

SPS选件
温度稳定性(10~45 °C)
0.02ppm
老化(第一年)
0.05ppm
内/外部参考源
10/100/1000 MHz
扫描性能: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备注
数字功率/频率/列表扫描

扫描类型:线性,对数,随机

所有通道可被调制并且独立运行或同步运行。
步进时间(τstep)
20 μs
200s
仅1个通道,若N个通道同时扫描,最小步进时间是N倍20μs
驻留时间(τval)
10 μs
100s
关断时间(含瞬态时间)(τoff)
100s
瞬态时间(τinv)
15 μs
时序延迟(τde)
50ns
时间分辨率
5ns
时间精度/点
5ns
调制性能:
扫描可与内/外部脉冲调制任意结合使用。

参数

最小值
标准值
最大值
备注
脉冲调制

关断比

70dB

@ +10 dBm
重复频率
0.1 Hz
20 MHz
内部每个通道独立或外部用户自选通道
占空比
在1%步进1%~99%
指定最小脉冲宽度内
最小脉冲宽度
50ns
脉冲上升/下降时间
10 ns
外部输入振幅
TTL

SMS1020系列超低相噪多通道相参信号源:http://www.samplesci.com/product/p-169-154.html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盛铂:

网友:
主营:自研产品上下变频器、低噪放、频率源模块;频率响应分析仪,射频微波功率计,噪声信号发生器,多功能校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