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测量倾角、指北和测量水深的传感器

楼主:
 求推荐测量倾角、指北和测量水深的传感器

网友:
倾角:知道有个倾斜传感器,如果是模拟量的话,你找到电压和角度关系就好
主要是有一个水平参考,也可以用两个超声波传感器来测根据两个传感器所测距离求出夹角
指北:磁力计或者地磁传感器
水深:液位传感器

网友:
LSM303AGR 集成3轴加速度和3轴磁力计 前者可以测量倾角 后者可以测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