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Altium Designer多边形覆铜挖空成圆形的方法

楼主:
如何在Altium Designer覆铜搞成园形,这种用法虽说不常用,但确实有比较特殊的地方需要。下面介绍一个不常用的方法,大家有什么可以讨论,(AD10软件以上适合)
先把菜单转换中文菜单
1.先在需要做圆形的地方,

2.点击刚画好的园,在工具中,转换,从选择的元件中创建剪切块

3.正常覆铜后,再次点击圆圈,清除。再选中剪切块,清除

4.最后的结果。

AD软件中的覆铜时形状一般多边形的好搞,如果是带圆角的,可以供shift+空格转换圆角,也能做出了。
如果是在Altium Designer软件画不规则PCB板边框,可以通过在机械设计软件中比如Autocad中画一个边框导入
曾经有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258&typeid=79,说过。

网友:
你这个有点重复了,我们之前在这个帖子中就讨论过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599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