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 单片机设置定时计数初值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实例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设置定时计数初值,是让计数器加计数到一定数后溢出,产生中断。计多少个数,是溢出值与你的设置值之差。

网友:
在计数器运行时,值是不断变化的,计数初值,就是让他从这个数开始计算。你这里是 51单片机吗。例子很多啊。随便搜一个,看看初始化的过程。一定要好好看手册。例程只是一个参考。这点很重要。你要好好分析配每个寄存器,是在做什么。那些值的含义。把那几行代码看懂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A:
单片机都是计满溢出,上限是固定的所以要获得特定计数就反过通过最大值减去要计的数量得到初始值,这样从初始值到溢出的计数就是想要获得的结果!初始值的意义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都是计满溢出,上限是固定的所以要获得特定计数就反过通过最大值减去要计的数量得到初始值,这样从初 ...

哈哈   谢谢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