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星9A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楼主:
刚看到新闻说中星9A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我在想如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也就好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一样到处晃悠,会给在同一高度的飞行器带来危险对吧,但是新闻又说“目前卫星太阳帆板和天线已展开,卫星系统工况正常。”也就是说地面可以与卫星取得联系或发送指令,那就有可能从地面操纵卫星通过卫星自带的燃料通过变轨的方式去找到它要工作的位置。但是这样就要消耗卫星自带的干粮了,也就意味着卫星的正常在轨工作寿命也将受影响了。

网友:
“也就意味着卫星的正常在轨工作寿命也将受影响了”
那是必然。
所以,这次发射并不是失败,最多说是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网友:
同步卫星应该到轨之后应该是不需要做什么姿态调整了的,所以卫星携带的燃料应该非常有限,能否成功变轨还是个问题了。。。

网友A:
直接一炮干下来算了,正好检验下天朝的武器!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炮干下来算了,正好检验下天朝的武器!

现在不用炮了用网兜或机械手去抓回来还可以二次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用炮了用网兜或机械手去抓回来还可以二次利用                                          ...

当年航天飞机就这么干过,航天飞机是唯一能这么干的,目前后继无人。话说,当年航天飞机捞回来的二手通迅卫星最后卖给了中国人(香港公司),由中国的火箭再次给送上天了。

网友C:
卫星星载发动机功率太小,燃料也有限,是用于椭圆轨道迁越到同步轨道变轨时用的,剩余燃料较多还可以做一次同步轨道内的小变轨,当年中国就以此方式买过美国的一颗卫星。不过,如果轨道差距过大,超出了星载发动机的能力或燃料载荷,那卫星就废了。达不到预定轨道,即使卫星完好也用处有限。当年美国有两颗卫星就这么废了,最后被航天飞机捞回来再次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炮干下来算了,正好检验下天朝的武器!

那可不是随便打的,也不是大气层内被击毁后的“干下来”,别忘了那是在太空,一炮(应该是导弹,理论上也可以是激光炮)击中后,大量碎片并不会落下而是在近地轨道横冲直撞,后果是什么……

网友D:
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部份成功

网友:
哈哈哈哈。偶尔失误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部份成功

是的,中国一贯对此称为“部分成功”,但只要卫星所有方投保了,保险公司可是因此要赔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中国一贯对此称为“部分成功”,但只要卫星所有方投保了,保险公司可是因此要赔钱的。

部分成功, 这算是"文学"吗?

网友D:
保险公司赔了钱, 那卫星的所有权算保险公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公司赔了钱, 那卫星的所有权算保险公司的吧?

那得看保险条款了。

网友:
ZTWC龙乐豪:中星9A寿命由15年缩短至5年

“就运载火箭来讲,这次发射失败了;但就卫星来讲,这次发射不算彻底失败。”谈到19日凌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失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直呼“遗憾”。21日,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现在中星9A卫星正在慢慢往上爬,爬的效果还不错”。

6月19日0时11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发射过程中火箭三级工作异常,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用龙乐豪的话说,本来火箭要将卫星送入位于地球上空三万六千公里的预定轨道,结果只送到一万六千多公里的高度。

“主要是火箭滑行过程中的姿态控制出了问题。”龙乐豪解释说,目前查明的原因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第二次启动后,火箭第三级在滑行过程中的姿态没有控制好。“火箭当时本来处于负滚动,应该给它一个正滚动的指令,让火箭通过负反馈保持稳定的姿态运行,结果实际操作搞错了。”

好在中星9A卫星本身具有动力系统,可以靠“自带干粮”慢慢实现变轨。龙乐豪介绍,中星9A卫星需要多次变轨到达预定轨道,这一过程可能需要20天左右。

“卫星还是可以使用的,遗憾的是使用寿命会有损失。”龙乐豪介绍,中星9A卫星自己实现变轨会消耗大量推进剂,剩下的推进剂可能只够它在天时间上工作5年,而它的设计寿命是15年。

龙乐豪将这次发射失误归结为“质量管理还不到位”。“这次发射失误暴露了一些隐患,说明我们在设计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可以设计一种傻瓜式操作,避免操作失误。”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下一步将“举一反三”,排查其他运载火箭是否存在同样的薄弱环节,如果有的话会及时排除。

有网友担心,此次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失误,会不会影响后续该型号火箭的发射任务,因为7月份即将发射的北斗3号卫星使用的就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加远征上面级。

“发射北斗三号卫星的火箭和这次发射失误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是一个母体,但是技术状态不一样。”龙乐豪回应说,发射中星9A卫星的这枚火箭有三级,发射过程中有两次启动,有滑行过程。此次发射失误,问题就出在滑行段的姿态控制系统。而下次发射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没有滑行段,是连续直接入轨。“对原计划的发射任务影响不会太大,最多也就是调整一两天的时间。”

“成功是差一点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的成功。”龙乐豪说,运载火箭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地方稍微出现问题,发射就会出现失误。“目前中国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超过95%,处于世界第一位,但仍然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网友:
其实损失没有这么大,标称15年寿命,中国的电子元件质量不够。 实际上过了7-8年转发器就坏了一半。  还不如打个新的。  同步卫星的位置非常珍贵的

网友:
16000公里到35770公里, 还差8%的能量, 以3000米/秒的喷气速度, 还要损失30%的质量, 看来卫星上有一半是燃料

网友:
同步卫星轨道其实极不稳定的, 所以卫星必须携带大量的燃料用于轨道维持。  燃料用完了,卫星的使用寿命也就到头了。 这次其实就是用维持轨道的燃料在变轨。

   下一代卫星会使用电推技术,就可以极大的减少卫星的重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卫星星载发动机功率太小,燃料也有限,是用于椭圆轨道迁越到同步轨道变轨时用的,剩余燃料较多还可以做一次 ...

为什么不用航天飞机捞到预订轨道
还再发射?

网友F:
火箭的控制看来还是很落后啊
人工啊,最多地上的控制中心用软件

严重怀疑用的ST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航天飞机捞到预订轨道
还再发射?

航天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它是低轨道宇航器,而通迅卫星主要工作于同步轨道,这就远超航天飞机的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火箭的控制看来还是很落后啊
人工啊,最多地上的控制中心用软件

严重怀疑用的STC

宇航并不需要什么看似很先进的设备,不论阿波罗登月还是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所用控制器真的还不如你手里的手机。能完成任务即可,富裕的资源并无用处,而航天器的工况极其恶劣,尽量简单、原始的技术反而具有更好的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宇航并不需要什么看似很先进的设备,不论阿波罗登月还是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所用控制器真的还不如你手 ...

楼上说的没错,军工的东西不一定都有多么的高科技,但是稳定是第一位,因为工况极其恶劣,器件的生产工艺与民品完全不同,价格也千差万别,像我们设计一个电路都非常小心,要考虑到各种环境的因素对电路的影响,而且器件不考虑禁运的话还不是一般的贵,我们用的一个重力加速度传感器就能换两三台iphone7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