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刁丝级PCB雕刻机制作,还有钻孔功能哦

楼主:
分享一个刁丝级PCB雕刻机制作,还有钻孔功能哦

先给模型概念图

然后简单介绍下制作过程
第一步:准备一块亚克力板(6mm厚,上面打几个孔)、直线轴承、和固定件、还有丝杆螺母和直线光轴,然后按下图组装成一个滑台支称架。

第二步:准备截好的2020铝型材,塑料垫板和固定件,按下图指示组装成底面支架。

第三步:当然是把上面的两个小家伙组装在一起了

第四步:开始制作主轴和Z轴控制部分,同样需要准备直线光轴,和其它相关材料,如下图;定制模型可以用3D打开机打印,模型原件后面有下载链接(.3dm格式)。
组装好后是这样子:

第五步:主轴和Z轴部分组装好后,就可以考虑固定它们的支架了,固定的支架其实和上面第二步做的差不多,只是铝型材的长度不同而已,这里就不说了,这一部分的成果如下图。

第六步:剩下的可以说很简单,但也是最蛋庝的一部份,就是安装步进电机了,安装很简单,但要调试的比较顺滑就需要点耐心了,总之先上幅图吧。
这是Y轴滑台的步进电机安装(第三步完成的那个)。

这是X轴和Z轴滑台的步进电机安装。

第七步:最终安装好的样子:

第八步:简单说下控制部分,这一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使用Arduino控制器加上Grbl控制软件,只要理清楚线和相关参数就行了。

第九步:好了,一切完成了;回到最开始的图,然后最后再展示一张雕刻效果图。

最后呢,给大家贴一个详细的材料清单。

对了,还有一个3D模型文件,有需要的朋友到这个链接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UPNtSr 密码:30mn

最后最后,各位若是感觉还不错,就到我的小店走一圈吧,里面有更多的效果图,也顺便给我带点流量呗
https://shop148843221.taobao.com/

网友:
厉害!
3D打印的塑料零件强度够吗?

网友:
呱唧呱唧

网友A:
我说楼主,就能做单面板对吧,如果不能做双面板,买回来不会有太大的用处,又是个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主,就能做单面板对吧,如果不能做双面板,买回来不会有太大的用处,又是个垃圾货

双面当然是可以做的,只是在雕刻完底面后换成顶面,需要手动把板子翻过来,然后手动定位一下就好了;还有啊,这个东西就当作是DIY成分的吧,不要把它当正规的那种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3D打印的塑料零件强度够吗?

雕刻PCB的可以,其它的就不好说了。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网上找零件改装啊,我应该都把所有信息都放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