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普HP890CN炮灰表折腾之二,6000字改成最大9999显示,并测试修改准确度

楼主:
      跟ZT102 UT139等等一样,采用DTM0660单芯片万用表解决方案的都可以通过修改EEPROM来改变配置、功能、校准等等,官方DATASHEET中字段有相应的解释
将前次读出的24C02内容稍加修改,如下图黄色的地方,

分别对应是9999和980,2个换挡上下限,至于前面2个字节仍旧保留6000,这个改不改似乎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看换挡上限
      从原来6000字改成9999之后,也没有校准,直接先对比下HP 34401A六位半,检查下修改后的精度情况。对于DTM0660,ADC基本量程应该是600mV档,60mV是启用了内部10X的放大器,而600mV以上的量程则是用MELF电阻进行分压后得到的。

首先看一下原先60mVDC档,修改后成了99.99mVMAX

    前面说了60mV档是X10扩展量程,虽然还没有校准,仍旧用原先的校准数据,但是精度线性度还可以,6000字以内偏高了1~2个字,超过6000字之后误差增大,但也只有4个字不到,这个还是没有再次校准后的读数,对于一个炮灰表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ackfros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接下来是600mVDC基本量程的情况

   情况很不错,基本量程超频到9999后,线性度依然非常好,基本跟HP34401A读数一致,最大偏差不到1个字,

网友:
     再接下来是6VDC量程,这个是在600mVDC基本量程的基础上输入分压得到的。

        从上面的对比结果来看,精度情况仍旧非常不错,偏差仍旧不大于1个字,非常好。

      再接下来是60VDC量程,我的RIGOL 1022U信号发生器DC输出最大只能到10V了,所以是用固炜双路30V稳压电源串联模式来达到60V最高的输出,哥条件所限也只能到这了。

       从上面实测对比来看,情况依旧是非常完美,偏差不超过一个字。
      从10mVDC一直到60VDC,实测对比下来,6000字改成9999字是成功的,虽然没有校准,但是准确度情况依旧非常完美,除了60mVDC档,其他测试的量程偏差都不超过1个字。由于60mV档是通过运放放大10倍后得到的,因此运放的性能会对量程线性度产生影响,不过实测最大也不超过4个字的偏差,校准之后还能更好。
       结论,这次9999字的改造虽有超频之嫌,但是实测直流电压档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改造是成功的

网友:
好羨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