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 AirDrum 双鼓棒制作

楼主:
这次要弄双鼓棒,android app需要做一些修改
本来改起来挺简单的事结果弄了几个小时
就因为前几天电脑硬盘坏了,以前装好的软件都要重装一遍
AndroidStudio安装起来很麻烦
各种报错,后来下载了很多插件才能正常调试
SensorTile代码以前就设置好支持双鼓棒,代码没怎么改
主要增加了地磁校准功能
把鼓棒垂直几秒钟LED常亮,然后画八字,LED熄灭后校准完成

软件部分完成后最难的还是硬件
前些天为了测试用SensorTile制作录音笔把小板用高架的方式焊在中板上了

没想到没用几天就要拆下来
方法很暴力,先用钳子剪断,然后用烙铁把断脚去掉

万万没想到我那7块钱一把的“美国进口”钳子钳口居然都对不上

费了很大劲才算弄好,为了保护小板中板的一个焊盘不小心还给弄掉了
可惜

拆好的小板看起来还不错

ST又提供了一个SensorTile套件
准备先把新板做出来

按照以前拆下来的电池座又做了一个

把小板竖在大板上焊起来更方便

焊好后把电池弹片掰起来,准备在下边缠胶带固定

胶带只有宽的,没关系,把它贴在报废的Kindle上

用刀划成小长条

秒变各种尺寸小胶带

胶带直接粘在SensorTile上怕以后拆的时候掉胶
用另一块胶带反方向贴在SensorTile的位置

咔咔一缠

缠好后用胶枪一点,搞定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4063/learn?preview=1#lesson/9907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4063/learn?preview=1#lesson/9906

网友A:
用了两个sensortile,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两个sensortile,土豪啊

ST土豪

网友B:
楼主的拆卸方法不对,你那么操作很容易伤过孔和焊盘。正确的方法是反过来堆锡,把所有插针的焊点用锡堆满,只要你的烙铁功率够,当所有的焊锡融化时,插针就掉下来了。最后先用烙铁挂走多余的锡,然后用吸锡铜带或多股导线把焊盘上的锡吸干净,过程中务必用够松香,PCB就又能用了。此法适合于管脚数不多的插针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拆卸方法不对,你那么操作很容易伤过孔和焊盘。正确的方法是反过来堆锡,把所有插针的焊点用锡堆满, ...

想过这个方法 后来考虑有网友吧sensortile焊坏过就没敢这么做
sensortile集成度比较高 很多期间都是BGA封装 锡多了 加热时间太长容易把小板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