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设计大赛】第二篇:官方SDK蓝牙例程的烧录和测试

楼主:
这篇简单介绍一下个人学习玩弄官方SDK包里蓝牙例程的经验吧。暂时只作简单的烧录和测试介绍,更深入的解读会留在后面再介绍。
相信通过上一篇,大家都已经把开发环境装好了吧,我就直接讲怎么导入例程和测试吧。

还是先讲一下官方的SDK包吧,这个NXP还是做得很到位的,相应的例程和说明书都比较齐全,而基于Eclipse平台的开发环境,可能对于像我们这些用惯了ARMKEIL等开发软件的人来说会觉得比较陌生麻烦,可以说在一个工程里含有大量的子文件和代码,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它的强大功能和集成开发程度高等优点,无疑为未来嵌入式开发指明了一个方向,相信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哎呀,一下就扯远了,还是回到NXPMCUXpresso开发上来吧。如图:

大家可以在解压的SDK包里的docs文件夹里获取到软件和例程相关的解释文档和指导书,上图的1处是介绍MCUXpresso开发软件的文档,而2处的wireless文件夹里所包含的是官方提供的大量例程的相关文档,基本每个例程都会有相关的比较详细的解释说明。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文档很好的学习怎么开发。我这里主要介绍一下蓝牙相关的例程,因此大家可以找到wireless文件夹里的Bluetooth文件夹里包含的文档来帮助我们开发。文档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行查看。下面就说一下我的调试过程吧。

首先,打开MCUXpresso软件,界面如图:

接着,就是导入例程和烧录。这个其实在上一篇介绍的官网里也有详细的介绍的,大家也可以到官网里自行查看,基本就是以下几个步骤:
1,导入SDK包。
  打开MCUXpresso,点击右下角大框块里的第一个选项Installed SDKs,在空白处导入SDK包,可以直接把解压的SDK包拖沓到框块的空白处,也可以在方框内右击,选择第二个Import folder,然后选择自己解压路径下的SDK包文件,等待导入成功。导入成功后如下图:

2,导入例程。
  导入SDK包后,左下角的方框里的Quickstartpanel选项里多了很多选项,直接点击Import SDK examples)选项,然后出现如下图的方框:

选中红圈处,点击Next,跳转到下一个界面,如图:

图中红圈处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官方例程,我们通过下图的操作来选择我们想要导入的例程:

我这里是要测试蓝牙/串口打印的功能,所以选了wireless_uart下的freertos选项,选好后我们顺便把哪个Enable semihost(使能半主机模式)选项的勾去掉,什么是半主机,大家可以自行百度,然后点击Next,跳转到下一个界面,如图:

把图中红圈处的勾去掉,点击Finish就完成了例程的导入了。

3,构建和烧录程序。
  导入例程成功后,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的workspace方框里多了导入的工程文件,用鼠标左击选中项目,然后点击左下角方框里第四个像锤子一样的选项构建项目,过程会花点时间,等待完成就好了。构建完成后,我们接上板子,点击左下角第六个有个爬虫标记的选项,跳转到选择烧录工具的界面,直接点击OK,系统就会进行代码烧录,要是弹出一个声明窗口,选Accept按钮就好了,然后等待烧录完毕。烧录完后界面如图:

可以点击红圈处的第一个按钮开始在线运行调试,也可以点击第三个按钮停止调试。这里直接点击停止调试,可以看到板子上最亮的哪个灯亮白色并闪烁。

接下来是测试功能:
在手机上安装Kinetis BLE Toolbox测试软件,这个软件在论坛是有下载链接的,具体链接地址我忘了,我也会在帖子后面提供下载,有需要的自行下载咯。在手机上打开Kinetis BLE Toolbox软件,其界面如下:

点击最后哪个Wireless Console/UART图标,按提示打开蓝牙,界面如下:

可以看到它正在搜索设备,这里要注意,烧录了代码的板子,上电要被搜到,必须要按下板子上的SW4按键,如图:

按下按键,板子上原来闪烁的灯会灭掉,而旁边的红灯会亮起并闪烁。然后你会看到手机上搜到板子的蓝牙信号,如图:

直接点击它就可以和它建立通信,板子的LED灯会停止闪烁,手机上跳转的界面如下:

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工具,并选择板子对应的串口端口,设置好参数,具体设置如下:

设置好后打开串口,然后就可以跟手机上的Wireless Console/UART通信了,如图:

经过测试,这个例程只可以蓝牙-串口这样单向传输的,以后要实现双向传输,就要自己修改代码了,后面应该会讲到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下一篇应该会讲一讲如何自行构建新项目和一些简单的端口操作等等咯,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下篇见。

这里补上上一篇提到的一些资料:
板子原理图:
还有一些个人搜集的杂乱资料:
NXP Kinetis BLE Toolbox调试APP: Kinetis BLE

网友:
很详细,继续加油

网友A: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有没有蓝牙连接中断的问题,我调试的时候手机与板子蓝牙的连接10秒钟就会自动断开,楼主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测试的时候有没有蓝牙连接中断的问题,我调试的时候手机与板子蓝牙的连接10秒钟就会自动断开,楼主有 ...

看了你的回复,我特意去测了一下,长达半个多钟的连接,很稳定,没有出现你说的现象咯。你连接前看看哪个信号值,会不会信号太差造成的,还有供电用什么供电,会不会供电不足等等,重新load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回复,我特意去测了一下,长达半个多钟的连接,很稳定,没有出现你说的现象咯。你连接前看看哪 ...

好的,我发现 是手机的原因,好像NXP对个别的手机蓝牙的支持不是特别好。。麻烦麻烦

网友C:
点击左下角第六个有个爬虫标记的选项
进行到如上步骤时,出现如下问题,选择yes,不知道那个是jlink路径啊,选择no无法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击左下角第六个有个爬虫标记的选项
进行到如上步骤时,出现如下问题,选择yes,不知道那个是jlink路径啊 ...

我的会出现这样的选项,上面红圈处就是J-LINK的驱动咯,选择它点OK就行了。如果没出现这样的选项,一般要么就是J-LINK的驱动没装好,又或者板子没刷J-LINK的固件进去咯。哪个选路径的一般都是选你安装驱动的路径的咯。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会出现这样的选项,上面红圈处就是J-LINK的驱动咯,选择它点OK就行了。如果没出现这样的选项,一般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