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一个MSP430 LSD-FET430UIF仿真器的驱动文件!!

楼主:
昨天安装一个5.5版本的,一直不好使,仿真器与PC连起来没反应!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端口显示有MSP-FET430UIF-CDC(COM4),我以为驱动已经安装好了,然后往板子里烧程序时提示未检测到设备或者设备不支持,具体原因出在哪里呀?

网友A:
仿真器已经识别,检查你的硬件,应该是硬件接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已经识别,检查你的硬件,应该是硬件接线问题

你好,具体硬件接线问题是指什么?仿真器与板子的连接问题,还是板子有问题?小白表示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具体硬件接线问题是指什么?仿真器与板子的连接问题,还是板子有问题?小白表示伤不起!

仿真器与板子的JTAG接线,看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