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电路图中Q3的作用

楼主:
如下图,不知Q3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谢谢!!

LED驱动电路

LED驱动电路

网友A:
电路设计者应该是想用工作于线形态的Q3作为MOS管的对地偏置,但电路设计大有问题,可以说设计思路相当的混乱。用3.3V去驱动工作于5V回路的PNP管,这本身就是错的,这将导致Q2不会截止。

网友:
该电路可以工作么?可能可以,这完全要看MCU的IO结构,在IO输出高电平时,5V回路往IO倒灌电流如果足够小,从而使Q2的导通程度足够低的话,Q1才可能导通(还要看Q1的开启电压),否则Q1永远都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者应该是想用工作于线形态的Q3作为MOS管的对地偏置,但电路设计大有问题,可以说设计思路相当的混 ...

这是从别人电路板上copy下来的LED驱动电路,图中Q2不确定是MOS管还是三极管,但Q3是MMBT3904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把Q2换成NPN更合理呢

网友C:
按照图中的参数,12V被几个电阻分压后,Q3基极(不算基极电流)的电位只有0.3V,Q3不可能导通。
从这个角度理解,是不是这个晶体管是用于电源过压保护?

网友:
Q1用P沟道管并接到电源近侧,Q2用NPN,不需要什么Q3,先弄懂原理,否则注定是菜鸟。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Q3在电路中有什么用处。如6楼gmchen所说,该管总是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图中的参数,12V被几个电阻分压后,Q3基极(不算基极电流)的电位只有0.3V,Q3不可能导通。
从这个角 ...

这个解释我觉得有道理,这个电源有可能插入24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把Q2换成NPN更合理呢

Q2改成NPN管,是比较合理。
但我不知道这个copy下来但LED控制电路使用多么高的PWM频率。一般地说,单管放大电阻负载,PWM频率稍高就难以驱动,因为MOS管的输入电容相当大。
不过,图中MOS管门极使用1k电阻,看来PWM频率不会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2改成NPN管,是比较合理。
但我不知道这个copy下来但LED控制电路使用多么高的PWM频率。一般地说,单管 ...

PWM频率在1KHz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在1KHz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PWM频率在1KHz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1kHz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频率恰是音频的中部,不算高。
即使如此,NPN管集电极负载电阻也不要用到9.1k那么大,尽量小一点,R4也可以小一些。

网友C:
刚才又估算了一下。三个LED,当它们每个的压降都是3V吧,那么在电源12V时,导通电流大约是20mA。若电源高到24V,则电流大约升高到100mA左右(实际上由于电流升高后LED压降增加,应该小于这个值),此时Q3基极电位大概是0.6V,Q3开始导通。若电源电压进一步升高,Q3彻底导通,则场效应管不可能导通,起到过压保护。
不过如果Q3真的如此工作的话,在电源电压24V以后的一段电压内,由于Q3没有完全进入饱和导通,很可能导致场效应管也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那样这个场效应管将会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估算了一下。三个LED,当它们每个的压降都是3V吧,那么在电源12V时,导通电流大约是20mA。若电源高到 ...

嗯,说的有道理,电路板上采用的MOS管个头不小,采用的是TO-252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估算了一下。三个LED,当它们每个的压降都是3V吧,那么在电源12V时,导通电流大约是20mA。若电源高到 ...

Q3就是个VOP电路, 这个电路可能是汽车用的, 又要做的便宜, 又要避免用在货车上, 货车是24V电池, 实际上泊车时长期保持25.6V, 发动机启动后为28.8V. 很多小功率三极管发射结有0.55V就有几uA的电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估算了一下。三个LED,当它们每个的压降都是3V吧,那么在电源12V时,导通电流大约是20mA。若电源高到 ...

吃过饭想想不对. 12V时, 基极开路, R5上端电压仅0.28V, 但分压电阻实在太大, 24V时也不不足以令Q3饱和.
设Q3发射结微导通电压为0.55V, 设IC几mA时有300, 24V时有:
Q3基极开路, R5上的电压U5=24*R5/(R5+R6+R7)=0.558V, Ib=(0.558-0.55)/(R5*(R6+R7)/(R5+R6+R7)=0.417(uA), Ic=0.125mA, Uc=22.86V, hFE需要6000, Uc=1.25V, 才可能关断MOS.
那怕是30V供电, hFE也需要420以上, 如果考虑电阻2%的误差, hFE需要500, 误差5%的话, hFE需要710.
实际上, IC达到mA级, Vbe怎么也有0.6V了, 那么hFE需要达到1800.
以上, 还没考虑温度下降引起Vbe上升(1.5-2.5mV/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者应该是想用工作于线形态的Q3作为MOS管的对地偏置,但电路设计大有问题,可以说设计思路相当的混 ...

如果只是看电路能否工作的话, Q2截不截止关系倒不算大, 就算是三态IO, 内部钳位二极管压降0.7V, Q2发射结压降0.7V, 那Q2的发射结也有4.7V电压, 比5V低的不多. 不过, 正常的设计, 最好把R2换成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吃过饭想想不对. 12V时, 基极开路, R5上端电压仅0.28V, 但分压电阻实在太大, 24V时也不不足以令Q3饱和.
...

是的,所以说这个设计有很大问题。也许设计者根本没有很好地计算?或者copy的人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看电路能否工作的话, Q2截不截止关系倒不算大, 就算是三态IO, 内部钳位二极管压降0.7V, Q2发射结 ...

要考虑误差,比如3.3V存在较大的负误差,加上IO钳位压降也使Q2无法截止而处于一定程度的导通态,Q1可能就不能彻底导通而处于线性态,LED发光就会变弱。当然,这跟MOS管的开启门限有关,但无论如何,楼主电路的设计是很混乱的。

网友:
多谢各位大牛的详细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