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Aver单片机,想控制74HC595驱动32个LED灯!!!

楼主:
用Aver单片机控制74HC595驱动32个LED灯,想做成流水灯形式,一共四个74HC595,两条灯带串联,每个74HC595控制8个LED灯,每条灯带16个LED灯,每个灯有编号,程序里可以设定亮灯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程序运行起来只能实现每条灯带的8个灯成流水灯形式的亮灭,其他的灯不亮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程序运行起来只能实现每条灯带的8个灯成流水灯形式的亮灭,看看这 几个灯 对应的74HC595的输入引脚的时序是什么样。和不亮灯的74HC595对比一下。看看是硬件连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两片可以驱动8*8=64颗。

网友:
Aver单片机是啥单片机?AVR? 程序与硬件都是需要有,才能知道什么情况……否则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锁存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