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急!!!!

楼主:
就是这一个错误,一直不会改

网友A:
截图不会比你手机拍照清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会比你手机拍照清晰吗?

可以吗

网友:
主要是看message的内容

网友:
这不是提示很清楚了啊,没有连线啊?看看有没有那种断线,把这个区域再走线一次

网友:
有网络未连接

网友:
把pad和过孔改成显示draft,看看是不是没有连上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