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我做一个1W的射频功放

楼主:
那位大神帮我做一个1W的射频功放,稳定性高点,放大的功率要达到1W的标准,当然2W也行,频率为575,1437任一个,求帮忙,也锻炼下您老的技术

网友A:
   无线射频功率太大无委会要查的  ,  不让搞  ,  超过0.5W都要去无委会申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射频功率太大无委会要查的  ,  不让搞  ,  超过0.5W都要去无委会申请才行                        ...

我现在用的就是0.5的,想要在大一点的,传输距离更远

网友:
我这有,10W都可以,可以到我店铺里面看下

网友:
你要的1W是线性1W还是P1db的1W。这个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基带信号来决定的。

网友:
锻炼下您老的技术。。。。。

网友:
锻炼下您老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