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恒流电路的讨论

楼主:
电路如图片所示,电路调试时发现,输出电压是脉冲形式的 ,而不是平稳的,急求大神帮助怎么样才使输出稳定,而不是脉冲的
请注意:CH1通道测的是交流波形

网友:
楼主的图,看着很吃力啊。

楼主知道输出不正常,可以一步一步地往前找啊,把整个电路分成一节一节地,不要只量个输出,觉得好了就完事,即是输出正常,也有更进一步调整的必要。

所以,要学会测量。

网友A:
楼主量一量,IC11的输出应该是正常的吧?
IC7的输入也是正常的吧?
到了IC7的输出就不正常了不是?

----------------------- 要量一量!
-----------再想想为什么IC7的输出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一量,IC11的输出应该是正常的吧?
IC7的输入也是正常的吧?
到了IC7的输出就不正常了不是?

-- ...

这个电路调试了一天了,还是搞不定,IC11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调试了一天了,还是搞不定,IC11输出是正常的

输出电流在300mA以上时,输出是平滑的,电流小则输出成脉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一量,IC11的输出应该是正常的吧?
IC7的输入也是正常的吧?
到了IC7的输出就不正常了不是?

-- ...

感觉是反馈回路有问题,但又无从下手

网友C:
“输出电压是脉冲形式的 ,而不是平稳的”
这是环路产生了自激振荡。
此电路中IC7直流开环工作,要那么高增益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是脉冲形式的 ,而不是平稳的”
这是环路产生了自激振荡。
此电路中IC7直流开环工作,要那么高 ...

C21我焊上104与224,测试过,效果不理想,我也感觉是环路问题,但试了好多参数都不理想,现在都有点晕了

网友:
“这个电路调试了一天了”,你都调哪儿了?
让你量一量,怎么不注重量呢? 光在那里没有目的地换器件有什么用?

网友A:
提示你IC7前是正常的,
IC7之后不正常,你考虑为什么了吗?

网友:
不动脑筋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IC7前是正常的,
IC7之后不正常,你考虑为什么了吗?

IC7的输入与输出都测量过了,但我真想不通要怎么整改,大侠不如再说明白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21我焊上104与224,测试过,效果不理想,我也感觉是环路问题,但试了好多参数都不理想,现在都有点晕了

先说说二极管D9在此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么一支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21我焊上104与224,测试过,效果不理想,我也感觉是环路问题,但试了好多参数都不理想,现在都有点晕了

你这种作法,叫做碰运气。不考虑电路如何工作,异常现像产生的原因,胡乱换几个元件,那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二极管D9在此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么一支二极管?有什么用?

D9是一个ZVS管,保护IC7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作法,叫做碰运气。不考虑电路如何工作,异常现像产生的原因,胡乱换几个元件,那是不行的。

大侠指点一下,具体要怎么整改呢

网友A:
这个电路,是设计的不当造成的.能设计出这电路,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考虑问题过于简单。

IC7用于放大,它本级没有直流负反馈,指望大环路反馈来稳定,是不行。造成自激也就难免。

解决办法,IC6的增益及工作点作恰当调整,IC7加本级直流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9是一个ZVS管,保护IC7输入端

IC7电源电压用5V,莫名其妙。
再说,需要使用这么精密的运放吗?你那片DAC是1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设计的不当造成的.能设计出这电路,应该说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考虑问题过于简单。

IC7用 ...

将C21用可调电阻换上,可以调整直流负反馈吗,另外IC6的增益在它的数据手册中40倍不算大,其它的工作点就不知怎么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C21用可调电阻换上,可以调整直流负反馈吗,另外IC6的增益在它的数据手册中40倍不算大,其它的工作点就 ...

我已经将R28R34改成了2K,R27R32改成了100,放大倍数没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C7电源电压用5V,莫名其妙。
再说,需要使用这么精密的运放吗?你那片DAC是12位。

大侠你就告诉我怎么整改吧,我头都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指点一下,具体要怎么整改呢

这个电路,不是“整改”的问题,是重新设计的问题。
任何电路,都是依据一定要求设计出来的。你的标题是“数控恒流电源”,那么应该明确:电流输出范围、最大输出电压、精度、温度稳定性……等等。你的电路使用了12位DA芯片,为何要使用这么精密的运放?该运放(IC7)电源电压为何使用5V,还开环工作?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设计,尤其是IC7开环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是“整改”的问题,是重新设计的问题。
任何电路,都是依据一定要求设计出来的。你的标题是 ...

但是重新设计已经没有时间了,运放是工厂有现成的库存,所以就选了它,IC7上的C21我用可调电阻换上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就告诉我怎么整改吧,我头都大了

才一天时间,头就大了?晕了?
我在22楼已经说过:这不是“整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是“整改”的问题,是重新设计的问题。
任何电路,都是依据一定要求设计出来的。你的标题是 ...

运放使用5V工作,我倒是没想过,有哪些缺点吗,可以帮我指出来吗

网友D:
C28与LOAD形成的零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8与LOAD形成的零点的问题

C28取消没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使用5V工作,我倒是没想过,有哪些缺点吗,可以帮我指出来吗

运放使用24V(和IC6共用电源),其输入端就没有必要加什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重新设计已经没有时间了,运放是工厂有现成的库存,所以就选了它,IC7上的C21我用可调电阻换上测试过

注意26楼PowerAnts回复。

网友D:
看到你标的中文注释了, 怎么连C21, C24, C33这么重要的东东都NC? C21是必须的, 另外C24, R33参数恬当的话, C28就可以挂上去了

网友D:
环路的OP, 第一要求是输入失调电压, 其它的都是外围参数的事

网友D:
R28是IC6输出的负栽, 要0.1%干嘛? 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标的中文注释了, 怎么连C21, C24, C33这么重要的东东都NC? C21是必须的, 另外C24, R33参数恬当的话 ...

这三个元件我是这样做的:C21用了个104,R33用了个可调电阻,C24也是用的104,调试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环路的OP, 第一要求是输入失调电压, 其它的都是外围参数的事

输入失调电压会怎样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元件我是这样做的:C21用了个104,R33用了个可调电阻,C24也是用的104,调试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这是个二型PI补偿器, C21, C24, R33的作用, 建议先复习大学的自控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8是IC6输出的负栽, 要0.1%干嘛? 浪费...

实际都是用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二型PI补偿器, C21, C24, R33的作用, 建议先复习大学的自控原理

没有调试过PI补偿器,可以指点一下吗,看了下资料,一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会怎样影响呢

输入失调电压会将你的DAC 1脚输出的参考电压产生一个固定的偏移, 这是一个误差. 如果你的运放自调零的, 那就没这个问题.
要消振, 你要检查整个环路的延时, 包括IC6, IC7, Q6, Q4, 以及C28(如果需要加的话), 找到振荡频率, 然后调节补偿元件的参数. 不过你波形都有了, 振荡频率也就是现成的了.
俺也在调板子, 不扯了

网友:
实际上,可以将Q6、Q4、IC6以及它们的所有外围电路看作IC7的反馈网络(假定如楼主所言,不接C21、C24以及R33)。通常运放的反馈网络是一个电阻,其频率特性可以视为一根平坦的直线,所以运放电路是稳定的。但是现在这个电路,反馈网络是如此复杂的一个电路,其频率特性就一定不是平坦的了,这就是电路发生振荡的原因,也就是38楼要求发帖者检查环路延时的理由。

网友E:
再说,在这个反馈网络中还有两个晶体管,其中TIP125还是达林顿管,所以实际上有3个PN结,这些PN结均具有强烈的非线性,这恐怕就是楼主的振荡发生在小信号输出的原因——在小信号情况下PN结的非线性更强烈。

网友E:
所以,楼主必须检查上述反馈网络的延时或者频率特性。可以暂时断开IC7,在IC7的输出端注入信号,然后在IC6的输出端观察。由于晶体管的非线性,要改变输入信号的幅度以检查大信号与小信号不同输入情况的延时或频率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再说,在这个反馈网络中还有两个晶体管,其中TIP125还是达林顿管,所以实际上有3个PN结,这些PN结均具有强 ...

大侠说的是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帮我整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再说,在这个反馈网络中还有两个晶体管,其中TIP125还是达林顿管,所以实际上有3个PN结,这些PN结均具有强 ...

所Q4Q6换成MOS管会不会有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楼主必须检查上述反馈网络的延时或者频率特性。可以暂时断开IC7,在IC7的输出端注入信号,然后在IC6 ...

输入直流可以吗,如果我把Q4Q6都换成MOS管呢,情况会不会改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Q4Q6换成MOS管会不会有好处呢

不要老是用盲目更换器件的办法去试错,那是事倍功半的最无效率的做法。
我在41楼提出的办法也许太正统了,也许是一种学究的做法,但是做好了能够解决问题。
针对你这个特定的问题,也许可以采用更直接的方法:调到你说的不正常的(自激)状态,然后仔细测量这个反馈环中每点的波形。要注意的是测量的时候必须用双通道,保持一个通道的测量对象不变(例如让通道2一直放在load上,并以此触发),那样就可以得到各点波形的相对关系,从这些关系就可以分析出问题出在哪里。
需要测量的点有:IC7的输入与输出、两个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以及IC6的输入与输出。

网友:
我相信上述各点的波形都是不同的,而且相互之间有延时,就是这些延时造成了你这个电路目前的自激状态。

网友:
如果实在分析不出来,可以将所有的波形贴上来,这里还是有许多能人的,可以帮你分析。现在仅仅一个电路图,可供分析的材料实在是少了些。

网友E:
另外,尽可能用直接耦合方式测量,那样可以包含直流信息。如果一定要交流耦合(比如信号的交流幅度很小,但是有很大的直流偏置的情况),就要给出直流偏置电平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尽可能用直接耦合方式测量,那样可以包含直流信息。如果一定要交流耦合(比如信号的交流幅度很小,但 ...

感谢大侠的指点,我这就去测试波形

网友F:
这样玩,不求为什么,只想直接解决问题,以后难有长进。根据别人的指点,应该是自己多想想为什么这样不行而那样就可以,要多思才会有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玩,不求为什么,只想直接解决问题,以后难有长进。根据别人的指点,应该是自己多想想为什么这样不行而 ...

楼主也许目前是急于完成一个项目,所以急于直接解决问题。不过若要想长进,确实应该如你所言,通过解决问题来促使自己做进一步的思考,最好是从原理上理解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许目前是急于完成一个项目,所以急于直接解决问题。不过若要想长进,确实应该如你所言,通过解决问 ...

谢谢两位大侠,确实是老板催的紧,没办法,我现在将波形图传上来了

网友:
关于误差放大器,看了很多资料也还是没搞清楚要怎样设计参数,望大侠指点

网友:
看了放在一楼的波形。
先看正常的。输出电流500mA,在0.1欧姆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是50mV,经过IC6放大40倍,在IC6输出(4脚)和IC7输入(4脚)都是1.9V左右,基本符合40倍关系。
IC7输出(1脚)5.15V左右,这个电压有点问题。按照这个电压估计,Q6的基极电流大约是(5.15-0.7)/10k=440uA,通常3904的beta大约在80到200之间,算他100,集电极电流可以到40mA以上,而后级是个达林顿管,beta更高,所以这时晶体管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网友:
为了明确上面的分析,需要楼主继续测量两个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电位。

网友:
再看不正常的波形。
这里面最可疑的一点是:VROAD怎么会有负电位出现:这个电位相关的是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24V电源供电,按理说不可能出现负电位。只有负载通过电容耦合,或者在回路中存在电感,才可能出现负电位。所以如果排除楼主测量有误(例如用了示波器的交流耦合),那就是实际电路中还有其他电路图未标识的东西。

网友:
现在假设果真是楼主的测量有误(从波形图看很可能),那么在图中可以看到:
当VLOAD的电平最高的时候(此时应该有输出电流超过目标值),IC6的输出亦超出目标值(可以计算),说明IC6工作正常。但是IC7的输出却维持在0附近,说明此时实际上整个系统是开环的,IC7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此阶段两个晶体管都截止,VLOAD逐渐下降,然后IC7突然翻转,晶体管饱和导通,VLOAD突然上升,最后就是振荡。

网友:
综上所述,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两个晶体管及其周边电路,包括并联在负载两端的那个电容。建议首先仔细测量一下晶体管各极电位,确定在不同状态下晶体管的工作状态,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看不正常的波形。
这里面最可疑的一点是:VROAD怎么会有负电位出现:这个电位相关的是一个电阻与一个电 ...

CH1通道测的是交流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放在一楼的波形。
先看正常的。输出电流500mA,在0.1欧姆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是50mV,经过IC6放大40倍, ...

没饱和呢,如果饱和的话电流会达到2A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饱和呢,如果饱和的话电流会达到2A以上

能不能将500mA和200mA两种输出电流情况下,两个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波形发上来?要直流耦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将500mA和200mA两种输出电流情况下,两个晶体管的基极与集电极波形发上来?要直流耦合的。

网友:
又看了一下,按照一楼的波形,当输出500mA时,IC7的输出有5V左右,Q6的Ib就有0.4mA左右。无论如何,Q6的集电极电流也应该有几十毫安。这几十毫安电流大部分流过Q4的基极,根据TIP125的数据手册,其内部尽管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有分流电阻,但是这个电流还是可能使得其中前级的一个管子饱和。而且这个电流还使得晶体管Q4的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不等,因此取样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不等。

网友:
呵呵,看到了。楼主可以自己看一下,在输出500mA时,Q6是否已经饱和?

网友:
在“正常”工作时,晶体管已经饱和,说明这个电路的参数设计已经是错误的了。

网友E:
为了保证电流采样的准确性,设计这两个晶体管的外围电路时应该尽量使得Q4的基极电流远小于输出电流,由于Q4的beta大于1000,所以这个要求不难做到。但是现在的设计完全背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了保证电流采样的准确性,设计这两个晶体管的外围电路时应该尽量使得Q4的基极电流远小于输出电流,由于Q4 ...

是的,看了大侠的分析,还真是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看了大侠的分析,还真是的呢

要提醒楼主的是:晶体管饱和仅仅是静态工作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就解决了系统振荡的问题,因为振荡是一个动态响应的问题。
不过不管怎样,先解决静态工作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提醒楼主的是:晶体管饱和仅仅是静态工作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就解决了系统振荡的问题,因为振 ...

是的,很感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说的是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帮我整改吗

估计“整改”花的时间和精力,比重新设计电路还要多。
楼主要的,无非是由DA芯片输出控制负载上的电流。
如果负载允许一端接24V电源(而不是接地),直接一片精密运放加MOS管扩流。
如果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用Howland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整改”花的时间和精力,比重新设计电路还要多。
楼主要的,无非是由DA芯片输出控制负载上的电流。 ...

你的提议不错,但我要的输出电压达24V,电流要达到1A,howland不好实现吧,有更好的电路图可以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提议不错,但我要的输出电压达24V,电流要达到1A,howland不好实现吧,有更好的电路图可以贴出来

运放有很多型号可以工作在30V电源电压下,24V不成问题。
电流要达到1A也没有问题,运放可以外附功率管扩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提议不错,但我要的输出电压达24V,电流要达到1A,howland不好实现吧,有更好的电路图可以贴出来

你先说清楚:负载是否要求一端必须接电源负端?还是负载可以一端接电源正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清楚:负载是否要求一端必须接电源负端?还是负载可以一端接电源正端?

负载一端必须接电源负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电路改一下还是可能有效的。我的建议是:
1、R37左端不要接到Q4发射极,应该直接接到+24V。由于Q4的基极电流很小,流过此电阻的电流基本上就是Q6的集电极电流,其压降应该是Q4的VBE+采样电压,假定Q4的VBE不变(实际当然是变的,不过可以通过反馈补偿),则输出电流与Q6的集电极电流成近似线性关系。
2、Q6的发射极接一个电阻再接地,那样Q6的非线性就很弱(由于发射极电阻的负反馈),所以Q6的集电极电流与IC7的输出电压也近似成线性关系。
通过上述两个措施,晶体管的非线性应该得到较大的改善。若还有问题,可以再在IC7的反馈回路中做一些补偿。

网友:
当然,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要经过一番计算的,不过好在可以忽略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估算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那个R40+R82+R83可以全部短路,以获得最大的动态范围。R46+R42也可以短路(或者保留一个较小的阻值)。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 整个环路当中, 没有一个积分元件, 任何一个部位的噪声都会被放大整形.
各部份增益:
IC6: 50dB (按5KHz计, R34+R28太大)
IC7: 40dB (按5KHz计)
Q6:  15dB (Q6集电极电压相对于IC7的1脚)
Q4:  -15dB (Q4的hFE=1000), R29上的电压相对于Q6集电极电压)

楼主在IC6的4脚对地接颗4700pF电容看看, 积分是把双刃剑, 太过不行, 没有也不行.

网友:
先把增益最大的部份的噪声干掉

网友D:
楼主仔细看IC6的datasheet, 其核心是一颗跨导放大器, 输出饱和电流为1mA, 你搞40K的负载干嘛? 用4.7K就行了, 最高输出电压与DAC输出相近. 增益也小些, 这玩意不是越大越好. 还可以直接省掉D9, 个颗器件完全没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电路改一下还是可能有效的。我的建议是:
1、R37左端不要接到Q4发射极,应该直接接到+24V。 ...

建议不错,我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 整个环路当中, 没有一个积分元件, 任何一个部位的噪声都会被放大整形.
各部份增益:
IC6: 5 ...

R34+R28已改为4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仔细看IC6的datasheet, 其核心是一颗跨导放大器, 输出饱和电流为1mA, 你搞40K的负载干嘛? 用4.7K就行了 ...

已改成4K了

网友D:
什么乱七八糟的, 贴个电路参数到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乱七八糟的, 贴个电路参数到处不对...

是今天我又仔细看了PDF后,改成了4K

网友:
如果环路是稳定的, 那么在最大输出2A时, Q4(hFE计1000)基极只需要2mA, 加上内部基极分流电阻的0.12mA, 加上R37, 估且计2.2mA, 则Q6(hFE计100)基极需22uA, IC7的1脚输出电压在Vbe上动0.22V就搞定了, 这对电路的噪声要求太严格了, IC7有100倍的增益, 那么IC6输了2.2mV以上的噪声, 整个电路就荡起来了. 何况是更小的电流呢? 故, 必须对IC6的输出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

网友:
滤波电容会产生一个单积点, 参数恬当不会影响相位裕度, 万一自激, 可以在IC7或别的地方去加一个零点补回来

网友:
另外, Q4, Q6联级的电流增益很大, 电压增益基本为零(对于环路而言, Q4的负载只有0.1欧).
gmachen在前面所建议的, Q6集电极电阻改到发射极, 可以降低电流增益, 增加IC7的动态范围. 这也是需要改的地方.
IC7输出由0.7变到5V, 0.1欧电阻上的电压从0变到0.2V, 是最好的动态. 不过要有裕量, 毕竟三极管的hFE有误差, 还有温度系数也要考虑.

网友E:
实际上,Q4在R29上的输出电压是0~0.2V,所以Q4基极电压的动态变化也大概只有0.2V。但是IC7的输出动态变化可以是0~5V,所以Q6及其外围电阻的作用,除了电平移动(将IC7的对地电平变化移动到对+24V的电平变化)外,其电压增益应该是负的(衰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Q4在R29上的输出电压是0~0.2V,所以Q4基极电压的动态变化也大概只有0.2V。但是IC7的输出动态变化可 ...

R29上电压变化0.2V, Q6集电极需要变化的电压=2mA*600欧=1.2V, 此级电压增益-15dB
Q6集电极电压变化1.2V, IC7的1脚需变化0.2V, 此级电压增益15dB.
至于说IC7的1脚变化超过0.2让Q4,Q6脱离线性区的0-0.7, 0.9-5V这两段, 不应计入增益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8与LOAD形成的零点的问题

26楼, 我说错了, 电流取样是在R29两端进行, 而非LOAD上取, 所以C28不会对环路产生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29上电压变化0.2V, Q6集电极需要变化的电压=2mA*600欧=1.2V, 此级电压增益-15dB
Q6集电极电压变化1.2V, ...

你的这个计算是对的。但是这个计算的基础是假定Q4的hFE=1000,Q6的hFE=100.然而实际晶体管的hFE并不一致而且受温度影响较大,这就是这个电路的缺陷所在。

网友E:
我在76楼提的建议,就是为了改善上述问题。那样改动以后的电路,增益与工作点基本上与hFE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计算是对的。但是这个计算的基础是假定Q4的hFE=1000,Q6的hFE=100.然而实际晶体管的hFE并不一致 ...

两级无反馈的放大器联级, 确实离散性及稳定性都很如如意, 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76楼提的建议,就是为了改善上述问题。那样改动以后的电路,增益与工作点基本上与hFE无关。

不错, 我在89楼第二行也作过肯定.

网友:
下面的图就是76楼提出的电路,希望可以给楼主提供参考。

网友:
将Q6的集电极600欧电阻移到发射极, Q4, Q6均摇身变成了射随器, 将会稳定得多.

不过, 我觉得这部份暂时只是动态的问题, 晶体管的非线性在大环路作作用下, 不是那么显著,

网友E:
其中R42不是必须的,可以短路。但是保留一个小电阻有一定的好处,例如可以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以提供一个零点之类的。

网友:
MOSFET做线性调整管, 动态其实也不大, 要找跨导小的管子很不容易, 好多应用, 驱动电压的范围, 也就1伏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中R42不是必须的,可以短路。但是保留一个小电阻有一定的好处,例如可以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以提供一个 ...

如果Q6的发射极电阻有几百欧, 那智能Q6的输入电阻有几十K, R42还是10K的话, 在R42上并小电容提供零点, 效果有限吧. 还不如并在发射极电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一端必须接电源负

看看此电路如何。
图中运放输出电流通常只有3数mA,而负载电流要求2A,故三极管T1务必使用达林顿管。
如果要求负载RL两端电压最高达到24V,那么电源Vcc需要30V,其中5V是R2B上面压降。
如果运放A1不是输入输出均轨到轨,那么需要一个小的负电源(几伏特)为运放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此电路如何。
图中运放输出电流通常只有3数mA,而负载电流要求2A,故三极管T1务必使用达林顿管。
...

你这个就是扩流后的Howland电流源,确实是比较简单的。由于流过负载的电流包含了从输入端流入的电流,所以要求其余几个电阻的阻值远大于取样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此电路如何。
图中运放输出电流通常只有3数mA,而负载电流要求2A,故三极管T1务必使用达林顿管。
...

不错不错, 不过好多非轨到轨的运放, 实际上输入范围下限是0V, 上限则比VCC小2V, 输出的问题好解决, 串两个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就是扩流后的Howland电流源,确实是比较简单的。由于流过负载的电流包含了从输入端流入的电流,所 ...

由于楼主的要求是负载一端接地,那么取样电阻必须放到高端。由是,要么使用这种Howland扩流电路,要么使用P沟MOS管取样电阻放到管子源极。后一种方法麻烦之处在于运放输入端处于高位且相位刚好和楼主要求相反,还要增加一个精确的倒相电路,这就增加了成本也会增加误差。所以推荐楼主使用这种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就是扩流后的Howland电流源,确实是比较简单的。由于流过负载的电流包含了从输入端流入的电流,所 ...

楼主原来的设计是可行的,不过使用材料较多成本较高。
楼主的问题是盲目使用滤波电路,而且盲目套用稳压电路。另外对电路中零点极点根本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你看他把几支电容换来换去就知道。当然,楼主连直流工作都没有算清楚(你曾花好几帖给他讲解),要求他计算相频肯定是过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不过好多非轨到轨的运放, 实际上输入范围下限是0V, 上限则比VCC小2V, 输出的问题好解决, 串两 ...

楼主把此问题也发到了21ic模拟版面上。那里的回复倒是不少,不过都说不到点子上,甚至有抬杠说此电路是要做一个开关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此问题也发到了21ic模拟版面上。那里的回复倒是不少,不过都说不到点子上,甚至有抬杠说此电路是要 ...

很久没去21IC, 那儿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久没去21IC, 那儿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我说过:那里气氛不大好。
现在那里给我加了个头衔“坛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过:那里气氛不大好。
现在那里给我加了个头衔“坛主”。

恭喜恭喜

网友C:
“坛主”权限很高,不过我是不爱管那些闲事,操那份心干什么?
那边有价值的帖越来越少,有价值的问题和回复也越来越少,整天是口水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主”权限很高,不过我是不爱管那些闲事,操那份心干什么?
那边有价值的帖越来越少,有价值的问题和 ...

EEWORLD虽然人气不如那边, 不过现在氛围越来越好了, 没有口水版口水贴, 我觉得挺好的, 习惯了就好. 以前我上班就开着21IC, 现在上班就开着EEWORLD. 我三个屏工作, 一个办公, 一个开BBS, 一个看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EWORLD虽然人气不如那边, 不过现在氛围越来越好了, 没有口水版口水贴, 我觉得挺好的, 习惯了就好. 以前 ...

那边人气虽盛,却很少见有价值的帖,深入讨论技术的帖几乎是没有,口水战的帖倒是很多。
现在还为某人单独开了个“模电讨论兴趣小组”版面,干脆就是某人的一言堂,结果是冷冷清清,一天不一定有一帖。那边的模拟版面,也是每况愈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人气虽盛,却很少见有价值的帖,深入讨论技术的帖几乎是没有,口水战的帖倒是很多。
现在还为某人单 ...

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原来的设计是可行的,不过使用材料较多成本较高。
楼主的问题是盲目使用滤波电路,而且盲目套用稳压 ...

前辈说的是,计算方面我确实是底子太薄了,中专毕业出来工作后,在电子技术方面也是自学的,一直都是边工作边学习,所以还要请几位前辈不耐其烦的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二型PI补偿器, C21, C24, R33的作用, 建议先复习大学的自控原理

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补偿器的参数怎样确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补偿器的参数怎样确定吗

事情得一件一件地来, maychang, gmchen和我的建议, 你有没有逐一修改测试? 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边人气虽盛,却很少见有价值的帖,深入讨论技术的帖几乎是没有,口水战的帖倒是很多。
现在还为某人单 ...

呵呵,还真没注意到那边开了一个新版块,踅过去看了一下,原来是想办一个学馆。不过那样也好,至少那个模拟版块可以清净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此问题也发到了21ic模拟版面上。那里的回复倒是不少,不过都说不到点子上,甚至有抬杠说此电路是要 ...

那边回帖的许多都是二把刀。那些“高手”似乎不屑于回答这种“没有技术水平”的问题,要么是打口水仗,要么就在那里老王卖瓜吹嘘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由于楼主的要求是负载一端接地,那么取样电阻必须放到高端。由是,要么使用这种Howland扩流电路,要么使 ...

楼主的电路就是你说的第二种方案,其中IC6(LTC6102)就是一个专门用于将处于高端电位的采样电压转移到低端的芯片,应该说楼主选用这个芯片还是正确的。IC7选用超低失调的OPA330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那两个晶体管电路设计得漏洞百出,连工作点都没有算对,当然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就是你说的第二种方案,其中IC6(LTC6102)就是一个专门用于将处于高端电位的采样电压转移到低 ...

是的,楼主的电路原理上是可行的,IC6就是将高端采样转移到低端的专用芯片。不过这样的芯片用量比较少,必定比较贵。

以前曾考虑过更高电压(例如数百乃至数千伏特)的稳压或者稳流电源如何在高端和低端传输模拟信号问题,想用普通光耦(而不是线性光耦)解决。原理上是讲得通的,普通光耦虽然非线性很强,但可以用来传输比较之后的误差信号。不过未及实验,现在也不弄这个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边回帖的许多都是二把刀。那些“高手”似乎不屑于回答这种“没有技术水平”的问题,要么是打口水仗,要 ...

“老王卖瓜吹嘘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原来还有一位。那位出了本《模拟电子技术》,到处推销,简直要吹到天上,世界第一,然而里面错误真是百出。
我曾发过十几篇长帖,指出这些错误,PowerAnts更是把这位引到了其它一些网站。这位却是死不认错,坚决怼到底,甚至扬言要采取法律手段。我就回复说要求把我列入共同被告。
人,不可能不犯错,我也常出错误。出了错,承认就是。别说我这等无名之辈,就连爱因斯坦、冯·诺依曼这样的大科学家,神一般的人物,也曾出过很低级的错误。
无论科学还是技术,我认为必须求“真”。如果没有了这条,那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王卖瓜吹嘘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原来还有一位。那位出了本《模拟电子技术》,到处推销,简直要 ...

尽管从事电子行业已经几十年,但是上这些电子论坛还是从去年开始的,以前从来没上过,所以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些道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情得一件一件地来, maychang, gmchen和我的建议, 你有没有逐一修改测试? 结果如何?

两位前辈的建议都很好,让我对这个电路的问题点越来越清晰了,这两天被派出差中,一回工厂我便测试,测试后贴上测试结果与波型图,只是我的底子薄,到时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事情得一件一件地来, maychang, gmchen和我的建议, 你有没有逐一修改测试? 结果如何?

前辈,我在Q6的E脚串了一个10K的可调电阻,但还是会出现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在Q6的E脚串了一个10K的可调电阻,但还是会出现振荡

你是否按照97楼的电路改的?注意:在那个电路中,Q6的集电极电阻是接到电源去的,并不是接到采样电阻输出端。另外,这个电路中Q6的发射极电阻与集电极电阻都要根据工作点与动态范围计算后确定,可以在调试中加以修改,但绝对不能随便拿一个去试。

网友:
计算97楼的电路中Q6的发射极电阻与集电极电阻的大致过程如下:
1,确定最大输出电流,并由此计算从24V电源到Q4基极的电压差,即Q4的VBE+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降。
2,设定一个Q6的集电极电流Ic6,要求Ic6远大于Q4的基极电流(至少10倍)。然后计算Q6的集电极电阻Rc6,要求Ic6*Rc6等于前面计算的Q4的VBE+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降。
3,根据Q6前面的最大驱动电压(就是IC7的最高输出电压),确定Q6的发射极电阻Re6,要求 Ic6*Re6+Q6的VBE 等于或略小于IC7的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
注意,由于Q4是达林顿管,其VBE不是通常晶体管的0.7V左右,要大得多。具体参数可以查手册,但是最准确的是直接在电路中测量(根据前一个帖子的要求,需在最大输出电流情况下测量)。

网友G:
没见到有负载啊!
不接负载能调试电流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见到有负载啊! 不接负载能调试电流源吗?

【没见到有负载啊!】

看图不仔细。

负载在右下角,波形的左面,数值为10欧,标注了“负载”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