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FC(AFT)电路?

楼主:
     AFC(或AFT)是“自动频率控制”(或“自动频率调整”)的英文缩写。AFC电路在电子设备中被广泛用作重要稳频或锁相的电路中。这个电路功能有二:一是对接收信号频率的跟踪与锁定;二是相位的跟踪与锁定。彩电中高频调谐器的本振电路就利用了AFC的频率跟踪特性,电路结构见下图。

       外来的高频电视信号与高频头本振电路送出的振荡信号.在混频器中差频,得到38MHz的图像中频信号,再送入中放电路。若混频器输出的图像中频信号频率偏离38MHz,鉴频器将能检测其变化,并转换成对应的直流电压Uafc去微调本振频率。这个直流电压就是AFC电压,用以保证混频器输出的中频信号频率始终为38MHz。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新型彩电的高频头已取消了AFC端子,由鉴频器输出的AFC控制电压,将送至CPU的AFC输入端子。然后控制CPU输出的VT调谐电压,使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频率被锁定在38MHz。

彩电行电路中,也利用了AFC的频率与相位跟踪特性。行AFC电路结构见图2。

      若行振荡器输出的行频为15625Hz,经行输出变压器反馈的行逆程脉冲与行同步信号,在鉴相器内进行比较,输出的相位控制电压将为零。若行振荡器输出的行频或相位发生偏离,则反馈回鉴相器的行逆程脉冲与输入鉴相器的行同步信号经比较后,就会有一误差电压输出。这个电压称为行AFC电压,用来纠正行振荡器输出的频率及相位。

     需补充的是,现在彩电的行AFC功能一般在视频IC内部完成(如TDA8362),并有AFC1与AFC2两部分。其中AFC1环路功能是将行同步信号与行振荡信号进行频率和相位比较,并能输出与相位差成正比的误差电流去控制行振荡器的频率与相位。同步后的行频信号再加至AFC2环路,与输入的行逆程脉冲信号进行相位比较,以保证图像在屏幕上的居中位置。

参考:

两句话,在电视机中

AFT

自动频率微调,控制调谐的

由于不能克服的原因导致频率微小的偏移,AFT能自动矫正过来

当AFT不能矫正时,就是我们说的跑台了

AFC

自动频率控制,用于控制行同步范围、行相位的

AGC

自动增益控制,控制电压信号的增益不要过大失真

APC

自动色相控制,控制解码电路识别逐行倒相

ABL

自动亮度束流控制,束流变化自动控制亮度或对比度的变化

      在电子设备中,为了提高电路的性能指标,广泛采用各种类型的控制电路,这些控制电路都是利用负反馈的原理实现对自身的调节与控制,因此统称为反馈控制电路。常见的有AGC(自动增益控制)、AFC(自动频率控制)、APC(自动相位控制)也称为锁相环路(PLL即Phase-Locked Loop的缩写)。众所周知,反馈控制系统是一个有差系统,反馈控制电路也不例外。比如AFC电路,其一般结构如附图所示。输入信号频率fi与输出信号频率fo在鉴频器中进行比较,结果输出一个与(fo-fi)成正比的电压Ud,Ud称为误差电压。Ud作为控制电压作用于压控振荡器(VCO),使其振荡频率fo趋向fi,即fo与fi的差别逐渐减小。由于误差电压是由鉴频器产生的,且自动频率控制过程正是利用误差电压的反馈作用来控制VCO。因此,在最后的稳定状态下,fo不可能等于fi,而是有一个很小的剩余频差△fo。否则△fo=0,即鉴频器两个输入信号频率相等,Ud=0,AFC的作用就不存在。

      综上所述,AFC电路的作用是使行振荡信号的频率、相位与行同步信号一致,以实现同步的说法有误。因AFC电路作用不可能使行振荡器频率与行同步信号频率绝对相等。所以严格地说,行扫描系统是一个APC电路,即锁相环路,一旦环路处于锁定,鉴相器的两个信号之间只有很小的稳态相位差,而没有频率差,即行同步信号频率与行振荡器的频率绝对相等,确保行扫描同步。

     AFT电路的作用是为了克服高频调谐器中本振频率的偏移,以确保调谐器输出的IF信号稳定在38MHz上。其实从其内部电路原理分析可见,电路主要是由乘积型相位鉴频器、直流放大器和本振电路等组成。
      如本振频率发生偏移,经混频器混频后输出的中频信号频率就会偏离38MHz,这样鉴频器就会输出误差电压,经直流放大器放大后作为控制电压去控制本振(这里本振作为VCO)频率,使本振频率发生变化,即频率自动微调,最终使混频器输出的中频信号频率接近38MHz。从其稳频的过程来看,上述电路是AFC电路,但从其作用的形式来看完成的是频率的自动微调功能,即AFT功能。因笔者认为将此电路说成是AFT电路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电路作用的形式。而将其看成是AFC电路也不能算作是错误的,这是因为电路的工作原理就是AFC电路的原理。以上是笔者的一点点粗浅认识,仅供同行们商榷。